妈妈说标题太短没人看~~~~~~~~~~~求助锁尾问题~~~~

楼主(2012-01-14):
最近装了台飞越无副翼pro V2,配置如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8244&extra=page%3D2 锁尾用的是华XX的2702无副翼,之前粗调了一下,发现尾巴有点软,今天又仔细调了一下,情况有少许好转,但是在飞机油门急速变换的时候(上下急速运动)尾巴有少许的偏移(1-3度左右,但很快又会归位),悬停正常没有问题,哪位大大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怎么调?是jj没调好还是2702的问题,还有有2702的朋友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情况呢(我的是devo用的2702)?

ps:另外今天飞的时候又一次起飞时发现声音怪异,凑近一看大齿都扫了(扫的很厉害),但是前一块电还是好的而且没有炸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引起的,感觉很怪异个人觉得是齿距问题,故更换了大齿调整了一下电机的位置让齿距近一点,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

希望知道的大大帮帮忙,万分感谢~~~妈妈说助人为乐的人有好报:loveliness:

网友A:
2702本来就很多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02本来就很多问题-  -

难道一定要买v8不成,我觉得除非所有用2702的人都是这样的那我也死心了,不然还是考虑怎么调机来的实际

网友B:
1-3度 我大概是看不出來的...

网友:
这语气真像叶梓萱…

网友C:
甩尾,先检查中立点是否合适,如果没问题适量提高一点感度,另外油门曲线整体提高一些,有助于提高锁尾性能!扫齿,是不是电机齿轮和大齿轮之间间隙太大了啊,还有,起飞的时候油门轻推,你不会地上开3d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甩尾,先检查中立点是否合适,如果没问题适量提高一点感度,另外油门曲线整体提高一些,有助于提高锁尾性能!扫齿,是不是电机齿轮和大齿轮之间间隙太大了啊,还有,起飞的时候油门轻推,你不会地上开3d了吧

感度今天试了100也还是甩尾,尾巴的中立点倒是没仔细设过,就是大概看了一下在中间的位置。3d肯定是没开啦 间隙已经调整过了,希望是这个问题

网友:
将控里的跟轴调岀来用吧.2801是这样调的.devo版的不清楚

网友:
标题

将控里的跟轴调岀来用吧.2801是这样调的.devo版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控里的跟轴调岀来用吧.2801是这样调的.devo版的不清楚

跟轴?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2801的说明书里有详细说明.devo的控不知有没有.说明书可在华的官网下

网友:
楼主,死心吧

我也有这一问题,问过高人后告知完全正常,我要走10度到15度,用gy550锁山寨250的尾,除非你电调开定速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相同的看法!我觉得也是转速过低(油门偏小导致)这个原因……
转速偏低+大桨螺距偏大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急加、减油门时甩尾。
调整(消除)直机的甩尾,不能只想着调整陀螺仪的感度。
因为尾桨所产生的、用于抵消大桨反扭力的力(出力),不但与螺距有关,还与其转速有关。
即:在尾桨出力相同的情况下,必定是1、转速低+大螺距;2、转速高+小螺距。
正因如此,当转速偏低时,尾桨就得靠更大的螺距来产生相应的推力了,这额外加大了的螺距行程,从微观上来说:尾舵机需要更多时间使部件运行到合适的位置,来产生相应的出力(完成锁尾)。这额外的运行时间,也许就是出现甩尾的原因。

上述属个人愚见,有请高人斧正!
望楼主早日排除故障!

网友:
地板也深深的被那骚妞吸引了啊?哈哈。有空一起飞飞啊

引用 网友B:
1-3度 我大概是看不出來的...

网友:
日…手机党,引用点错了…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有少许的偏移(1-3度左右,...

吓,這都看得出來, 二郎眼

我的 2702v (2801 的) 在 山寨 250 配 MD933 或 Ds420, 急加速, 鋼鋼的! 我沒有二郎眼

网友:
LZ以爲那是V8。。。

楼主:
我回去试试各位大大给的意见,还有楼上说的跟轴我在d8说明书里没找到,能说说具体的作用吗?谢谢啊

网友:
你妈妈说的挺对的,我就看你帖子了。调整齿轮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