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载人直升机都是用什么陀螺仪?

楼主(2012-01-14):
求教,,载人直升机都是用什么
陀螺仪
?或者用什么方式

网友A:
人工陀螺仪

网友B:
小型直升机上没有陀螺仪

楼主:
小型直升机没陀螺仪的话是怎么控制的? 人工控制尾巴不会锁得那么稳吧?

网友C:
反正R-22 上没有,都用它们训练驾驶员,即便没有陀螺也要把飞机飞好,这样才能应对突发情况啊,呵呵……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还真没想到,那R44呢?坐过,整体感觉不抗风,但尾巴很稳啊,还有就是驾驶员很轻松,脚更象跟没动过似的!

楼主:
求高人 求解答

网友E:
真的直昇機轉速都很穩定、大部分飛行範圍都靠總距(螺距)控制,轉速變動不大、因為人坐在裡面操作也不會太劇烈,這樣的情況下尾舵並不需要劇烈的修正、腳踏一踏就抵銷扭力了。RC直昇機油門連著總距,油門動、螺距跟著動,又"強調"所謂3D性能油門跟螺距變動量大,這樣的變動量靠人工是不容易修正的。

网友F:
有显示飞机姿态的航空地平仪吧,那就是个陀罗仪啊,现在一都 上光纤陀罗了,

网友G:
原帖由
yongjie136
于 2012-1-14 20:17 发表
人工陀螺仪

网友H(2012-08-04):
确实是人肉陀螺

网友I:
驾驶员就是陀螺,据说连401那样的话都没有,大部分靠驾驶员控制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