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购机!想买个四通单桨入门机,求推荐个40厘米左右的!

楼主(2012-01-14):
价位最好低点,结实一些,最好是40~50厘米的,配件好买的,遥控器最好是2.4G,求推荐!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
淘宝上一搜 一堆一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911能加个灯什么的不,感觉没灯呢

楼主:
 想在911上加灯,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911上加灯,不知道可以不!

本來就有燈啦,對頻燈肯定常亮的

网友:
想在911上加灯,不知道可以不

V911不宜加灯改电路。
你要漂亮拉风的可找双桨三通玩具,
原装连闪灯飞 弹的也有。

但性价比最高、安全、便宜耐炸、
配件超廉、好玩易飞、
而又接近航模级别(有比例舵机)的目前就是V911。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40-50CM   丘比特V3   esky  bee2       还有那个什么大911

网友:
4通机不要买那么大的,飞起来像呆比一样

网友:
轻松5889,只对上面作补充,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