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飞行器求配置 带图的

楼主(2012-01-14):
请各位高手给个建议怎么装配置飞机不大40 30 40 3

网友:
这个创意好啊

网友:
 这个要用高kv值的马达
有人说Y3就个娘们

网友:
这个是不是考虑再加个在头尾轴向上向后吹风的桨叶比较好? 3个做悬浮,向后吹那个做速度控制,就像气垫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