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4#6s锁尾不好

楼主(2012-01-14):
华科尔4#6s的,本来飞的不错,手贱给拆了,擦擦干净装好后发现尾部始终向右偏转,要把遥控的尾舵微调向右调到65才有些改善。哪位老大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如何处理?
另外问一句,哪位知道如何切割碳纤条?我拿锯子锯发现不行....

网友A:
摩擦大了
我用到方法是美工刀刻
不太精密……

网友B:
有可能尾小齿问题

网友C:
尾巴中位没调好…

网友D:
调舵机中点或者调整拉杆!任选!

网友E:
尾部的那两个小伞齿是一大一小的,大的那个是装在尾传动轴上的,小的那个是装在尾旋翼轴上的,别装反,我也试过装反了,不锁尾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大,仔细看了看,中位没问题,尾伞齿也没装反,会不会像二楼DX讲的是摩擦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