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花刀的问题

楼主(2012-01-14):
转一圈正好能重合?

网友:
我也想问

网友:
是的,没问题。

网友:
不管直径大小??

网友:
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完全重合的

网友:
一般除非是整数倍的菜可以重合

网友:
貌似要按齿距计算一下周长滴

网友A:
不需要计算滚花周长。随手车一个外圆在滚花就OK至于为什么不会乱 这个我到没认真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计算滚花周长。随手车一个外圆在滚花就OK至于为什么不会乱 这个我到没认真想过

我想的问题就是你没有想过的问题,看了很多滚花产品,没有看到有接口乱纹,所以比较奇怪

网友:
可能滚花轮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圆周关系,是带有高低深度的。随着滚轮的压力释放,花纹也就出来了。

网友:
同问,感觉会乱的。。。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一圈正好能重合?

你把那个滚滑轮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
滚轮表面与工件表面可以窜动的,所以花纹自动重合

楼主:
例如花纹转了一圈正好差半格,不就乱了吗

网友B:
不要纸上谈兵 分析理论,,,,,,,,,,操演一遍你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滚花轮强迫零件改变了外径

网友C:
滾花輪無論是直紋或網紋都不會亂扣的
因為輪上的齒帶錐度
也就是說間隔會隨著深度的不同而變化
所以永遠不會亂扣

网友:
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滾花輪無論是直紋或網紋都不會亂扣的
因為輪上的齒帶錐度
也就是說間隔會隨著深度的不同而變化
所以永遠不會亂扣

应该是这个理,工件直径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纸上谈兵 分析理论,,,,,,,,,,操演一遍你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工人和工程师的区别不知到建立理论模.型只会实战最后成为一个老工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滾花輪無論是直紋或網紋都不會亂扣的
因為輪上的齒帶錐度
也就是說間隔會隨著深度的不同而變化
所以永遠不會亂扣

错,我金工实习时候使用过滚花轮,是会滚花的,会乱扣

网友:
滚过花的都滚乱过。师傅就会过来给你示范一下,告诉你 要这样 这样 这样 就不会乱了。
成品当然都是不会乱的,滚乱了的都进了废品堆。

网友:
书上让算直径

实际没事

滚了花直径会变大

滚花的时候要低速、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我金工实习时候使用过滚花轮,是会滚花的,会乱扣

确实啊,我直纹时要算一下,网纹为偷懒用自动走刀,把误差均匀掉

网友E:
滾花乱跟自動走刀没关系吧 跟直径关系也不是很大  最大的关系是方式方法 一样的刀一样的直径 方法不对照样乱

网友F:
轻轻的滚几下再用力 可能就不会乱了 我猜的     刚买了两把   还没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刀兄说的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滾花乱跟自動走刀没关系吧 跟直径关系也不是很大  最大的关系是方式方法 一样的刀一样的直径 方法不对照样乱

是没有关系,用自动走刀是变成走螺旋,乱扣也看不出来了,刀歪着上也省点侧压,一直这么用着

楼主:
记得说滚花要用力不能太轻

如果工件周长是100毫米

花纹间隔是1毫米,哪正好100格

如果是95.5毫米直径

哪就是95格,下一步就压在半格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说滚花要用力不能太轻

如果工件周长是100毫米

花纹间隔是1毫米,哪正好100格

如果是95.5毫米直径

哪就是95格,下一步就压在半格上了

真没那么复杂。  看你用哪种滚花刀了,普通一个轮的起先压一半轮子后再继续。2轮对夹的,一次夹到位开车,半当中不要再调整松紧度了,自动走到一次出来就OK。
我们这大都用小型车床钢性差,用对夹式的滚花刀比较好。大床如果用单轮滚花刀对细长工件滚花照样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轻轻的滚几下再用力 可能就不会乱了 我猜的     刚买了两把   还没试

刚好相反啊,起先就要大力压出纹。优酷上有滚花教学的录像。

楼主:
是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轻轻的滚几下再用力 可能就不会乱了 我猜的     刚买了两把   还没试

开始就大力 力小了容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