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载机的选择

楼主(2012-01-14):
蓝宇tw757和天行者那个好一点,各有什么优缺点?高手帮忙呢分析一下……

网友A:
天行者,优点自然不用说了。

网友B:
天行者!另外请记住这是FPV机,不是战斗机!也不是3D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了

网友C:
冲浪者,实惠----如果载重要求不是太高的话。不过其载重也不容小觑,因为除了常规的FPV设备外,我的起飞还加了带壳的GOPRO及两块2200电池。
而且该机还耐炸,机身内也大,不同配制情况下可以前后调电池位置来调重心。

网友D:
天行者就是骗钱的垃圾

网友E:
你OUT了 都玩飞翼呢!

网友:
757我觉得很好啊,我上次没侧重量,感觉飞起来很费劲,但是开襟翼飞行,感觉好多了。下来后,称了重量5点8斤。。。。。。 当时是二块2600电池并联,,,1300电池给FPV设备供电。下挂云台,上面放置AEE。。。。。 天上没做动作,地面观察机翼给力,大转角转弯,也没螺旋,,,但是我转弯是垂尾加副翼转弯(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