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330电机怎么固定啊?

楼主(2012-01-14):
请教下330
电机
怎么固定在jj上呢|?谢了、、

网友A:
轻木电机座用胶水粘在机机上,电机再用螺丝锁到木片上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二楼说的对

网友D:
或者电机用螺丝上十字架 十字架上有木棍的的电机座 此方法是机头炸烂修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