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v2需不需要升级外司横轴?新手求教

楼主(2012-01-14):
sport v2 需不需要升级外死横轴?

网友A:
没必要吧,只要横轴螺丝没问题不会射桨夹的

网友B:
我换了,还可以,一般的飞行能应付

网友C:
换外丝都是忽悠出来的,原厂的横轴螺丝除非你忘记上胶,或者连续摔机只换横轴不换螺丝,否则要射还真难,副厂的就不敢保证了,射不射都是正常的

网友D:
需要,原厂的特别容易拧断在里面,那时候就头疼了。俺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锯开的

网友E:
真没必要,

网友F:
人则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答 案都不一样,换不换看自己

网友G:
先看热闹不做声

网友H(2012-03-08):
沒必要,改裝可能換來莫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