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我的MCPX 到底有问题吗!新手技术不到家~

楼主(2012-01-14):
大家帮忙看看 我的MCPX 到底有问题吗。。总感觉上下不稳定啊!!
新手飞行~欢迎指导~

网友A:
有刷还是无刷?
打舵会损失升力,要注意油门的补给,但不能太急.
而且气流对小飞机影响颇大的。

网友B:
飞机没问题

网友C:
多炸炸就会了·····

网友D:
稳定 对每個人不一檥樣

网友E:
 飞机完全没问题,楼主技术也颇高了吧,这么小的范围。。。

网友F:
仔细检查检查,我的也是最近感觉忽高忽地,以为是水平问题,但是我入了个新的一对比,感觉明显是这个机机的毛病,最后检查了一下,发现一个舵机连接的铁丝变形了,修了修就好了,很稳。

网友G:
LZ这是来秀技术的吗

网友H:
  好多练就行

网友I:
原来是上海的玩家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本人纯新手。。很多不懂~

网友J:
若是新飞机应该是没问题的,找个空旷点的地方(最好是室内,如室内篮球场),若室外最好是风小点的时候,飞机稍微飞高点,不要离地面太近,这样会稳很多,基本上飞起起飞后,姿态端正,可以自行悬停一小段时间的。原因很简单,空间小、离地面太近,气流紊乱飞机不稳。

楼主:
回复 网友J:
感谢~有时间找地方去试试~目前只有在家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