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610一直处于负载状态会不会烧掉?

楼主(2012-01-14):
DS610一直处于负载状态会不会烧掉?我用橡皮筋一直拉住
舵机
这样就算2合1断电 那么油门也会回到最低点 熄火 望高手回答 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烧掉。不过看你橡皮筋的拉力怎么样了。过大应该会烧掉。 还有会增加耗电量。

网友B:
620不会、610估计会有点点影响、不过没事的

网友C:
这做法有点神奇啊

网友:
所有舵机在大负载的情况下都会烧...

网友:
我想问是供电容易坏还是橡皮筋容易坏?

网友D:
LZ千万别那么做,通电的时候,给舵机摇臂的外力相当于给舵机电位器一个外力,电机就会给一个反向的通电电流旋转来抵消这个扭矩,此时始终工作着,电机会吱吱地叫唤,就是说明电机处于工作状态,从lz用橡皮筋包舵机摇臂的力度上面来看,恐怕力量还不小,一是抵消了舵机应该正常发挥的力矩,二是很消耗舵机电机的寿命,本身610舵机电机属于大电流电机,过热容易烧电枢,所以奉劝LZ别继续这么做下去了。

楼主:
主要是怕我的神器2合1空中断电

网友E:
怕的话 把 开关焊死 开关 里面 油过多 的确 容易出现 接触不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