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楼主(2012-01-14):
我得电脑没有并口,买了一张带并口的卡,可以驱动打印机,不过步进
电机
始终没有信号,没反应,有经验的模友给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A:
软件设置对了么?

网友B:
单独插的卡端口地址可能和mach3默认的不同,查看一下

楼主:
看了,都是0378,郁闷了,还没开动呢

网友C:
笔记本?
这个需要具体看看,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D:
n你首先看软件设置,然后步进电流是否小,先软件,然后硬件,逐个排除,你步进驱动电压多少,电流多大?这些都要讲述清楚啊

网友E:
你的步进电机驱动板呢?都没有说明,就用打印机板不够功率的!

网友E:
你用错板子了!这种电路板驱动电压低功率小,又怎能驱动42电机与57电机呢!?你应该购买步进电机一体化驱动板,包括有前级光控IC与后驱动IC那一种!输出驱动电压24V/2A ,价大约150-180左右

网友F:
没有并口的台机主板上有并口内接口的,在淘宝上买一个转接挡板就可以了,扩展的并口兼容性问题多

网友G:
箭呢?
搞准不容易

网友H:
0-e880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