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机轴承,请教一下前辈

楼主(2012-01-14):
请问下前辈亚拓450 PRO V2机身的哪些轴承需要定期更换呢,多少个起落需要更换,还有,需要定期加润滑油吗?听说润滑油也有讲究,高速和低速?望前辈解答·

网友A:
  主轴轴承!(如果是推力轴承要耐用一些)  对转齿座内轴承! 尾波箱侧板内轴承! ---- 都是高速易损轴承 定期或者看轴承状态给予更换!    适量高速轴承油浸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轴承!(如果是推力轴承要耐用一些)  对转齿座内轴承! 尾波箱侧板内轴承! ---- 都是高速易损轴承 定期或者看轴承状态给予更换!    适量高速轴承油浸润~

谢谢阳台侠~尾管里的轴承是不是也要。。。如果这样子经常检查。。。JJ就要总拆···是不是···

网友:
尾管里的轴承

网友:
他所说的尾管里的轴承应该是垫圈 内的轴承,固定尾传动杆的那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尾杆早衰于这颗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尾杆早衰于这颗轴承吧~~

那就都不要换了,等哪出毛病了,就知道哪个要换了

网友:
定期拆机大检查和清理是非常必要的。楼主切记。飞机没炸就能一直飞是错误的。拆下来的轴承和新的对比下自然心中有数是否该换了

网友:
EZO軸承,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微型轴承  基本上都在用EZO~~

网友:
微型轴承 EZO给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