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飞机的,到这里来闲逛。提个思路。

楼主(2012-01-15):
看了很多视频,觉得很多坦克在行进中的炮管好僵硬。特别是有一些本来是能动的炮管。

能不能把飞机的陀螺仪甚至3轴拿来做个火控,那效果就出来了啊。炮口稳稳的指向目标,多好。

没玩过,纯粹想法。

网友A:
现代坦克可以有,二战的不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代坦克可以有,二战的不能有

同意

网友:
有啊,坛子里见过的

网友:
成本啊成本

网友:
顶楼主,就是火炮稳定系统嘛,坦克火控系统之一。陀螺仪可以实现,但是据所知会比较麻烦,而且火炮的指向依照是个问题。楼上的朋友说可以做一个固定的形状或材质让坦克分辨,实际上也比较复杂。如果都到这个份儿上了,那可以直接安装一个可视瞄准,看来需要像真坦克那样2个人来操作了~~

这个需要改造的东西太多,炮台旋转、炮管上下这2组传动都要和这个稳定系统联系起来……期待有高手做出来!

网友:
成本是个大前提……

网友B:
好像普通的陀螺仪都是保持机尾的方向锁定吧,就是原来是向东,怎么把飞机搬来搬去,他都是向东,但是坦克炮口指向需要的是定点指向,

比如用了陀螺仪的坦克直行,炮塔指着左边,然后坦克直走,按照真实的坦克来说,必须坦克一边走,炮塔一边动。但是使用陀螺仪的话,炮塔是没有动作的

只能定向,不能定点

网友:
1:16坦克陀螺仪玩玩可以了,或者买双轴稳定的套件吧,大比例的玩炮稳感觉比较危险,炮管长,要是中立点没找到,失控打到人就麻烦了。

网友:
最主要的是成本啊 !   要是能普及就好了!!

楼主:
现在直机最便宜的3轴只要300多了。

网友:
HK 上的陀螺很便宜了,可以考虑,不过就是改来改去就是在地上跑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普通的陀螺仪都是保持机尾的方向锁定吧,就是原来是向东,怎么把飞机搬来搬去,他都是向东,但是坦克炮口指向需要的是定点指向,

比如用了陀螺仪的坦克直行,炮塔指着左边,然后坦克直走,按照真实的坦克来说 ...

定向的话陀螺仪可以实现,定点的话还要加上火控系统跟踪目标,能做这个那可是专业的高手啊!

网友:
还有就是陀螺仪用单轴的,十几块一个,用两个组成两轴单片机采样做控制算法,这样成本才能下来,不过要一定的自动控制理论和电子设计水平才做得来。

网友:
我和lz想法差不多,我想知道的是,在直升机或者4轴上加个机炮,用飞控的云台功能好,还是买个3轴陀螺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向的话陀螺仪可以实现,定点的话还要加上火控系统跟踪目标,能做这个那可是专业的高手啊!

果然我没想过这么多。我说的就是定向,属于视觉上的效果就可以了,不用真的是火控。主要是看好多视频里面炮管硬硬的不好看。

网友:
二战的坦克没炮稳,正常,现代坦克也并非一直开炮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