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t8fg VS 11X

楼主(2012-01-15):
最近想换控  原本用xg7
t8fg  和 11X 两种控  那个好?
我看中t8的外观
心里没准  到底换哪个哦

网友:
如果你觉的T8帅就T8吧…功能强大又便宜一千多块。

网友:
综合来说还是T8

网友:
还是T8FG,己经使用一年多。

网友:
当然T8FG,JR11X也拿上手玩过,花里胡哨的功能多,个人认为和JR9X区别不大。T8FG8个通道可以完全单独控制,JR11X只有6个通道能单独控制,其它全用混控.

楼主:
那位高手给说明一下   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网友:
11X吧,JR11X不是楼上说的那样吧,11个通都是可以单独控制的,我就在用11X,功能是很强大的。

网友A:
一开始我也犹豫过用哪个,因为我飞八轴,怕通道数不够,最后选了11X,不错的!通道都能完全自己配置的。
为什么通道不够?大家请看
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5气压,6GPS,7CF,8灯开关,9和10云台。。。

网友:
t8fg super   14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我也犹豫过用哪个,因为我飞八轴,怕通道数不够,最后选了11X,不错的!通道都能完全自己配置的。
为什么通道不够?大家请看
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5气压,6GPS,7CF,8灯开关,9和10云台。。。

气压和gps都要通道?osd就可以了吧,话说回来futaba有头部运动跟踪器,直接插到后面模拟口就行,jr没有吧?

网友:
楼上说11能控制11通道……这样说吧,如果11通道控制完,就要11个点位,这样好理解一点…… 8fg 就是全部控制的

网友:
lz如果属于外观控就买jr吧

网友:
T8FG现在还是14通道呢

网友:
t8fg吧,挺别致的,个人意见11x很少见额
不过我都没用过,高级货都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