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中高手指点,关于这条拖船

楼主(2012-01-15):
这条拖船的肋骨线都是些折线,真实的船上也是折线吗,是否要光顺?请高手不吝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

这是拖船的数据

楼主:
等待高手

有坛友做过此船的静模或动模吗?期待你的出现,望穿秋水

网友:
线形是折线,船体上体现的就一定有折线,别做光滑,必须体现折线。

楼主:
谢谢hoodsx的指点,希望高手继续指点...

网友:
有折线。先给你一点儿细节图。

楼主:
感激不尽啊

真没想到能看到实物图片啊,太感激了!能发个尾巴的图片看看吗?发我邮箱也可,LAB01@163.COM,有缘见面的话,定当摆宴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有折线的

网友:
去看看我的帖子   就是那个玻璃钢拖船  制作过程  这个图纸的拖船我也做过 有折线  按照图纸做就可  放心大胆做  如果绝得折线不怎么美观 可以稍微休整下    下面是我做的玻璃钢的 拖船壳 如果喜欢便宜给你个研究下

楼主:
感谢所有热心的朋友!祝你们春 节愉快,阖家幸福!

由衷地说一声:谢谢了。希望高手继续指点。我要做个1.2米的动力模,我买了个90mm的4叶桨,用350W的旧电动车电机,2块蓄电池,不知能不能行?

网友:
呵呵 拖船不要求速度  应该用低转数 高扭力的电机  浆叶大一点没事  用电瓶  重点没事 全当压仓 了   我也再打算做一米多的  上汽油机 加电启动  加回航 加倒档。。。

网友:
呵呵 才看到信息  我也是自己做着玩的  仿的是恒隆3810的玩具拖船  翻玻璃钢的   船长65CM   图纸狠详细了  照着做就好 如果不放心可以先搞个纸模的肋骨和龙骨 感受下线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比例,应该大约是 85 mm. 主要是不要转速过高,也需要考虑加减速器。四叶桨还是三叶桨关系不太大,主要是要用大盘面积比的。

网友:
可惜看不清桨叶。

网友:
我也是才看到信息,很抱歉,不过这条船是西班牙 Bilbao 港的港拖,你可以做点儿调研。我觉得是四叶桨。大盘比的,做成牛耳朵的也不难看。不过如果做到 1.2M的话就要下工夫在上层建筑和甲板设施的细节上,不然做个60CM的吧。1米2的可是 1/20的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希望有机会拜师学习,祝春 节愉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厌其烦的指点,我做要做的船希望能有比较大的拖力,所以,决定做成1.2米的,祝春 节愉快,阖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