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电路板太不给力了!

楼主(2012-01-15):
梁羽嫣(2012-01-15 10:47:58):
已收到两辆911,各使用不过20个电,现在2.4G电路板一个锁不了尾.另一个对不了频。求解决方法
街边_男孩(2012-01-15 10:48:57):
你拍个视频
街边_男孩(2012-01-15 10:49:17):
店主来后再跟你说下
梁羽嫣(2012-01-15 10:53:05):
不明意思,是否维修
街边_男孩(2012-01-15 10:53:37):
没有维修的
街边_男孩(2012-01-15 10:53:51):
你拍个视频看什么情况
街边_男孩(2012-01-15 10:54:07):
然后店主会教你调下
梁羽嫣(2012-01-15 11:03:48):
各正常使用不过20个电才出现问题,不关调试吧
街边_男孩(2012-01-15 11:05:03):
你具体拍个视频看看哪里坏了
街边_男孩(2012-01-15 11:05:29):
等店主来后他会教你怎么调好

网友:
呵呵,沙发了,这鸡鸡没玩过

网友:
JJ还在路上你别下我

网友:
这个月11号收到,每天基本上15块电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不知道LZ是怎么玩的。。。我的911已经超过50个电,摔过无数次,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
我之前V911也出現過主板無法對頻,一接燈閃幾下後就長亮,打給賣家又叫我打給廠家,最後廠家說是主板問題免費更換。

网友:
对不上频可以把油门微调下调 试试,玩具的 有时油门不为零,调到零即可

网友:
换起落架接错线烧掉电路板的路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真不幸,兩架全中,我學校訂了 26 架,一架鎖不了尾,一架對不了頻,其他沒有問題,現正等待維修中,估計新年假才有空,到時可能又要找街邊男孩買零件了!

网友:
淘宝上的商家都这样!

本人的911没有楼主的那样娇气,炸了N次都没坏。
但长城9958的和楼主类似,原JJ的主板不锁尾,后又买一块换上,没多久又对不上频,和商家沟通时也是如此态度,先是怀疑我完全不懂弄,东聊西聊又要拍视频给他们,一副机械的按照程序处理问题的样子,等你把问题跟他说得很清楚之后就开“忙”了,或者半天没回应,再到你让他给个解决办法时,他就开始装愣了。
淘宝的商家其实都如此,你是玩家,他只是商人,客服多数只是打工的,多数情况下你比他懂,你问他的时候,他对你的感觉就是他的商品出问题了,你找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想退换商品,退换就意味着他的损失,他想减少损失就只有耍太极了。
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商家装傻,装做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故障的原因也别跟他讲得太清楚,随便描述一下就算,然后就是一副反正东西坏了,你看着怎么解决吧?的态度。要不就是到手后别那么快给钱,给了钱后也别那么快做评价,劲量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网友:
伟力V911电路板太不给力了...

我的911炸了超过200次,只裂了头罩、丢了两支拉杆。
请留意炸机时应即全收油。
换每块电之间要先让主尾电机冷却,电机才可耐用。

未必是电路板问题。建议LZ作下列检查测试:

(1)  先让控上所有微调归零,插电后即平放飞机对频,再试飞。

(2)  不锁尾:是尾电机完全不转、电线炸断了、多块电连续飞令电机退磁了、
       机头快/慢速向左/右旋转、温飘.....你要说清楚才能帮你。

(3)  不能对频:控油门微调归零,关控,插电后即平放飞机,开控再试。

才百多元的2.4G套装货不可能用高价材料,这也可能是百中之一的质量问题了。

陈伯

楼主:
本来再买一个2.4G电路板也不贵,怕只怕质量不行,瞎搞没意思,希望是我黑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好你没跟我买!

网友:
在每天中午过后我都是很忙的 我没时间处理这些售后是正常的!很多航友都知道 我要晚上10点过后   和早上才有空做售后的!
197991923这个是我建的群号 有不懂的可以在群里先交流交流

网友:
11楼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
刚刚从这个人那里 订了2架

网友(2012-07-21):
我的也是不能对频了,飞机在插上电池,遥控器未开机状态下,只是开始闪烁几秒,然后就持续亮红灯,主板坏了啊!!!!郁闷。。。。

网友:
三天前买了部来玩玩 主电机挂了 昨天订了两个主电机 等货中..... 这个卖家服务挺不错的啊. 不过老板说他要晚上10点才有空 处理问题的话建议晚上10点后直接找老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晶振坏了吧

网友D:
我的早已抖舵

网友E(2013-11-18):
我的911对不上频怎么办!指示灯快闪完了一直慢闪

网友F: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G:
有一只911, 尾电机坏了,要的话 50包邮出你,要是带控也要的话 70元一起包邮出你,还带2个电池,一个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