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掉 主轴● ◎◎●! 灰长不耐用的~~

楼主(2012-01-15):
旧的轴承旷量很大了!    换上新轴承! 试机很顺滑~~

网友:
 改行了?做客厅侠啦

网友:
在我们看来换不换都一样,飞的还是那么的犀利

网友:
阳台侠能不能给一份具体的数据。。。常换轴承的尺寸,找到了一家EZO的轴承经销商,想看看买一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PM~

网友:
改行了?做轴承侠啦

网友B:
轴承

原厂轴承,单个轴承炸几次就虚位就很大了,或扭动很结,我现在的炸了大半年了也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冰大耐炸件!

网友:
阳台侠 你的飞机为何在客厅飞 那么稳 我在客厅飞的时候 风太大 机器达不到你稳的那种程度啊
难道是螺距与油门的配合 还是什么啊?

网友:
阳台侠就是以稳闻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是很大的间隙!不能容忍的状态了!

网友:
牛。。。  给家飞的这么自在。。。

网友:
为什么有种奇怪的声音?间接性供电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何时开始的~

网友:
阳台冷了嘛。回客厅耍。450变宅机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轴承为主! 新的EZO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轴承,单个轴承炸几次就虚位就很大了,或扭动很结,我现在的炸了大半年了也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觉冰大的轴承耐炸!主要是靠下面的那颗推力轴承承担横向力!保护了上面这颗695-1RU 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