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步进电机上6000转。您不得不信!

楼主(2012-01-15):
一直以来都在寻合适的驱动器用来驱动86电机,发现驱动86以下电机的驱动器是比较容易找,但是能够很好的驱动86的驱动器就很难找,即使有但价格却非常的贵。有朋友很热心的给我寄来驱动器让我测试,但结果都不能让人满意。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找到了合适的驱动器。刚收到驱动器时让我傻了眼,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妈呀!真的好巨大啊!以前用过的驱动器在照片上看起来很巨大,结果到手就不到一个巴掌大,但这个驱动器感觉快有三个巴掌那么大了。在这个巨型驱动器的驱动下,我的86X98型步进电机终于飞上了6000转,再高就没有去试了,怕悲剧了就麻烦了。至于为什么要上高速,高速的作用是什么我就不在这里解释了。

为了打消有些朋友的怀疑心,专门做了个编码盘粘在电机轴的同步轮上,用自制的光电传感器来检测转速,原理翻我以前的帖子就是了。如果这样你都不信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

至于在6000转的情况下加速度上2500,这基本上是天方夜谭,在这里加速度只有30---50的样子。

网友:
没有高加速度支持的高速度真没啥意思

网友:
这个声音是高速的声音,就是遇到点阻力就自己停

网友:
控跑没用,带载才有实际意义,高速下力矩小得可怜

网友:
是个什么驱动,上来看看分享一下!  上6000转如果扭距不差的话做个主轴动力也是不错的!

网友:
很高,的确高

网友A:
老Y测试下3000转下带载能力和加速度极限,这样的系统才有实际意义

网友:
6千转就是每秒100周波脉冲,3-6相步进电机可以用CD4017 跑马灯作为的驱动信号源,而且可以调脉冲频率,

网友:
要有初速起步脉冲才能驱动,慢慢升频加速到极限

网友:
CD4017可以做到2-10相的步进电机驱动脉冲信号源,简单便宜,不需要用单片机编程

网友B:
晶体管可以采用大功率的!电压可以上24-48V的!就是8050耐压低功率低只适合小功率步进电机,如用42型,57型.86型,等步进电机改为主轴电机,晶体管必须加大耐受功率,如最大耗散功率100W耐压200V以上,频率大于10MHZ以上较为适合高速开关之用。可以在8050后加一级接大功率管,这样比较适合cd4017的输出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Y测试下3000转下带载能力和加速度极限,这样的系统才有实际意义

3000转下加速度是400,估计很多驱动器如果按我的测试方法在3000转的情况下上200都难,甚至100都有困难。至于带载不好测试,现在是带一个车床头主轴上2200转,但加速度不能快。1500转的情况下带载完全实用,扭力很大,加速度可以上到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可以采用大功率的!电压可以上24-48V的!就是8050耐压低功率低只适合小功率步进电机,如用42型,57型.86型,等步进电机改为主 ...

 厉害,如果能够做出实用的驱动器的话就更好了,现在这样的电路只能玩玩,离实用还是很远。

网友C:
想看你上次说的 加速度 2500     弄错了好像不是lz说的
还有希望lz公布一下驱动器的工作电压

网友:
电压应该在100V以上,不然克服不了锁紧力矩,步进电机就这样,电压越高越好,57最高可以到170V,86最高应该可以上到300V,电压越高步进电机的潜力就会被挖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你上次说的 加速度 2500     弄错了好像不是lz说的
还有希望lz公布一下驱动器的工作电压

我做事都是比较严谨的,不会乱来的。交流90多伏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事都是比较严谨的,不会乱来的。交流90多伏特。

转成直流差不多有130-140V,用这个驱动去带57不要太爽哦 57马上就可以飙到极限

网友A:
老Y电机飙坏了算我的,赔你个太平洋或者帕克的步进,驱动坏了算你倒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Y电机飙坏了算我的,赔你个太平洋或者帕克的步进,驱动坏了算你倒霉

我可不敢拿我的57电机去飙,我要是飙坏了我的机器就瘫痪了,我身边连个备用的57电机都没有,我这条件可不敢跟你比。要不你就发个57过来?我来飙到你满意为止? 当然,驱动器如果飙坏了算我倒霉!

网友:
86电机如何做到超越400W伺服的性能?

第一要采取强制散热,然后让电机在8细分2000转下达到2牛米转矩

实际输出功率就是P=2000/9.55*2=418.8W,这个时候热量一定很惊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敢拿我的57电机去飙,我要是飙坏了我的机器就瘫痪了,我身边连个备用的57电机都没有,我这条件可不敢跟你比。要不你就发个57过来?我来飙到你满意为止? 当然,驱动器如果飙坏了算我倒霉!

那我去挑个轴有点弯的给你飙去,得花不少时间慢慢挑下,都不弯的话你就占大便宜了,地址短我一下

网友:
转速很稳定呀

网友:
中速恒扭力的飘过。也是看热闹的。    为什么要加个“也”

网友D:
57 3A电机,70VDC,串联接法,3000rpm,连续30分钟,温度95°
风扇对着吹,温度稳定在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57 3A电机,70VDC,串联接法,3000rpm,连续30分钟,温度95°
风扇对着吹,温度稳定在70°

室内温度16度左右,电流设定4A的样子,10多分钟吧,没感觉到有多热,40多度吧!估计夏天温度要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去挑个轴有点弯的给你飙去,得花不少时间慢慢挑下,都不弯的话你就占大便宜了,地址短我一下

开个玩笑,别当真! 快过年了,快递也不理你了。在此表示感谢了!

楼主:
真的是好爽!

网友:
老Y飙57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款小功率参考电路,懂电路可以把功率与电压提高上去转速随即提高,绝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