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模型成长之路--记录贴

楼主(2012-01-15):
   今天刚审请到注册码,马上发一新贴做为自已以后在魔界的成长日记,来记录我的点滴成长,俺也算是魔界人了。我2011年7月份开始入魔到今天已有5个多月了,已练了大概有50个左右的起落了吧,入冬已来很少飞了,偶尔在屋里飞一下,外面太冷,明年开春不冷再出去飞吧,现在主要是以飞模拟器为主,没事维护一下机子。飞到现在中间有二次炸鸡,俺的450机也是走一个同事那里购得的二手机,玩模型也是刚开始看人家玩,觉得挺好就也加入进来了,他也是新手不过玩了一年多了比我知道的多,所以也没走多少错路。我和他一起玩,现在也学会了调机和机机的维护,四面悬停也会了,对尾飞的最好。。航线也会飞了,不是很熟练。明年开春上外面好好的飞几圈,冬天维护一下机机就行了。先走到这有时间再来写,我会不断的更新我的成长的。

楼主: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2# cumta1081  其实调机很简单。不管是3D飞行或正常飞行,这只是飞行的两种形式,调机方法只有一种。

  可以简单到一个字来概括:平。两个字:水平。一句话:默认螺距下,油门摇杆中立,舵机臂水平,十字盘水平且在中立位,日子框水平(与中联为90度)大桨为0度。既然这句话是思路。可能新手朋友看了不会明白。我在这里把这句话分解开来。分解完成,调机完成。

(提前要准备的,电机线拔下来,(设定油门锁定开关THROTTLE HOLD),控里所有微调全部置零,包括SUB-Trim,确认十字混控swash和舵机运动方向reverse都正确。全部调试过程飞机要在通电状态。。电直调机,面板微调永远都不要动)

  何为默认螺距,就是控的螺距曲线是一条斜直线。对应5点的控分别是,0%,25,50,75,100%。使用默认螺距是为了确认油门摇杆行程中点对应螺距曲线50%实现真正的行程中立。油门摇杆放在中间,那就对应曲线的50%,摇杆行程的中立点已经找到,保持摇杆中立不要动,继续下一步,为使舵机臂水平,首先要尽量把舵臂安装水平,装上以后,使用控的SUB-TIM,把三个斜盘舵机调至目测水平。连接拉杆到十字盘,通过调节三个拉杆使十字盘水平而且要在主轴行程的中立位,这样的目的是确保十字盘上下移动行程一致。不一致会导致负螺距与正螺距最大度数不对称。(这一步需要费点功夫,可通过调节SWASH里的PIT百分比,配合着油门摇杆,螺距尺测量正负最大螺距来找到),注意两点,推油门到顶时副翼摇杆打到头,十字盘不要碰到中联,拉油门到底,副翼摇杆打到头,十字盘不要顶到侧板,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就明白了,这里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确定集体螺距,(+-11度可以基本满足需要)。搞定了以后,把油门摇杆还要放在中立,继续下一步,日子框水平,把中联作为参照物。让它们呈90度,这样日子框基本为水平了,最后把螺距尺放在桨上,调节拉杆让大桨为0度,两支桨都调到0度。到这里,旋翼头部分就调好了。顺便说个小技巧。两边的桨都为0度了,就不会有双桨了。双桨其实是这样调的,呵呵。

OK,调好了以后,(才能)继续下面的工作: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循环螺距,循环螺距是指把副翼或升降打到最大的度数,这个度数越大,飞机侧飞和升降的动作越灵活,也就是翻滚的速度越快。测量的方法(默认螺距下,油门摇杆中立)1,让大桨平行与机身,打副翼舵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副翼面的最大度数。2,让大桨与机身呈十字,打升降舵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升降面的最大度数。调整方法:通过调节SWASH里的AIL和ELE百分比来增加或减小度数。分别测量,把副翼和升降调出同一度数,这两者一起称为循环螺距。我飞450设8度。已经可以满足一般3D的需求了。新手朋友,可以调5-6度可以让飞机更稳一些,其次再通过DR设置里的EXP再微调一下手感。就更给力了。

最后在控上设个飞行模式开关来切换各个飞行模式。把每个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分别设置一下就爽飞了。拿450举例说明,正常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一般为0,45,60,80,100,螺距曲线为,50,65,75,85,100。3D飞行模式的油门为,全程100%,螺距曲线为:0,25,50,75,100。这里大家想一下,螺距曲线里的50代表多少度呢?呵呵。如果你能回答上来,前面我算没白说。这样旋翼头部分就调整完毕了。

  头OK了,再说尾,先准备工作,确认尾巴各位置顺滑。飞机通电状态下,先把控里的锁尾调到非锁尾状态,第一步,找到尾舵机的中立点(找到与尾管垂直,舵盘的正上方位置孔),安装舵盘,装球头,安装好拉杆,通过移动尾舵机的在尾管的相对位置,(对尾观察)找到尾滑套在尾轴上中间稍偏左位置固定好尾舵机架。确认尾推中立点完成。第二步,调节锁尾行程(通过舵螺仪设置),原则是两端不碰,尽量靠边。第三步,打方向舵摇杆看方向是否正确(对尾时左打方向尾推向右,右打尾推向左为正确)如不正确,通过控里reverse菜单把方向通道反向既可;第四步,舵螺仪锁尾修正方向是否正确。方法是:在控里打开锁尾状态,JR控85%,futaba控50%(对尾时,尾巴向右转,尾舵机摇臂要向机身方向修正)如不正确,通过舵螺仪调整锁尾反向。最后飞行测试,飞行中如有快速抖尾,请适量减小感度直至不抖为佳。为了更适合自己的手感可以通过DR里的EXP来微调下RUD项的手感。

网友:
新手帮顶,lz哪里的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
上图片啊:loveliness:

楼主:
标题

建议新手同志们多练模拟器,动作练熟了才能少炸鸡,我炸鸡两次,也得瑟炸的,第一次是刚玩没几天傍晚一时来兴,天有一点暗,出门在门口飞地也不平,一起动刚飞起有10公分左右就炸鸡了,有于没装头盔电池也飞出去两三米,打到路边的台子上电池也偏了,大翅膀断了一只,回去一查中联也环了,主轴坏了,还有两个躲机也坏了。后来购件刚修好有一周又炸了,这一次又环了两个朵机,这次炸鸡是有于喝酒后一时来兴炸的。喝酒后后第一次上外面飞,有兴奋飞高了,太高了,对尾往飞时过快,舵有点大没控制好,收油过快就掉地上了。一看没什么外伤,回去一查出问题了,有内伤。这是我这两次的炸鸡过程。新手们一定要多练模拟器,刚开始不要太冲动,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楼主:
俺是河南新乡的,现在长春工作

楼主:
标题

新春佳节,祝全国的魔友新年怏乐,事业顺利,技术越练越好,#^_^#

网友:
慢慢来吧,我也是刚入手450,整了3天装好机,怎么也飞不起来,都是钱少惹的祸,天7的控,很难调,今天继续搜索,估计接收的三个舵机接法不对,。。。

网友:
新人学习飘过

楼主(2012-02-14):
最近也没有飞行,等天不冷吧,上来顶一下。

楼主(2012-08-01):
file:///F:/kkk卓著

楼主:
图片怎么发呀,我怎么发不上去呀

楼主:
最近又炸机两闪次,把别人的飞机也给整炸了,损失惨重呀

楼主:
看来还得加紧练习模拟器,前些时间一直没玩,这几天手生了 ,不如以前飞的好了

网友:
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楼主(2012-09-13):
又换了一架飞机,给过这几天的调试,机器己经调好,性能相当不错,原来的TITN720陀螺仪有温漂,经过换机调试居然好了,现在飞起来更爽了,比我一个哥们的GY401还稳,真牛比,这几天可以爽飞一下了,

楼主:

发个前段时间炸机画面,掉房子上后又掉到了树上,飞机还好沒受太大伤,

楼主:
怎么还是发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调机很简单。不管是3D飞行或正常飞行,这只是飞行的两种形式,调机方法只有一种。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2# cumta1081

网友:
电池

电池是电动飞机的能量来源,目前模型飞机主要用锂电和镍氢两种类型。锂电又分锂离子和锂聚合,模型飞机大部分使用是的是锂聚合电池。同等容量和放电的情况下,镍氢电池要比锂电重,所以建议选择锂电。说到电池,就常常听别人说到2S,3S,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2S指两块电池串联电池组,3S指三块电池串联的电池组,串联有什么好处?就是提高电压,前面讲到电机KV时说过,电压与电机的转速是相关的。对于锂电,2S有7.4V的电压,3S有11.1伏的电压。因为锂电一块的电压是3.7V,你看看你的手机电池,上而标的是不是这样?而镍氢电池一节只有1.2伏,所以2S是2.4伏,10S才12伏。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说,充满以后电压一般达到4.2V,相信大多数人手里都有手机电池万能充,你可以看看,一般上面标示输出电压都是4.2V。而镍氢充满电可以达到1.5V左右。

除了电压,然后就是容量和放电率。电池的容量以mah(毫安时)为单位,放电率以C为单位。于C数,简单的说。1C针对不同容量电池是不一样的。1C是指电池用1C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例:1500mah容量的电池持续工作1小时,那么平均电流是1500ma,即1.5A,1.5A即是这个电池的1C.如果上面标称10C.么这个电池最大的放电流是1.5A*10=15A。即是说这个电池在15A使用下就是安全的。再如1000mah容里的1C就是1000ma,即1A.。如果上面标称15C.那么最大放电流是1A*15=15A,这个电池最大放电流也是15A.但是,上面那个电池以15A工作,是10C放电,理论上最大电流工作使用60/10=6分钟。而1000mah以15A工作,是15C放电,理论以这个电流工作可以使用60/15=4分钟。所以相对而言,1500mah,10C的电池要使用久点。所以买电池光看C数是不行的。C数小的放电电池有可能比C数大的放电还要大。这个跟容量相关。

同等情况下,电池容量越大,重量越重,为了机机的重量控制。所以买电池不要贪容量大,要适中。例如:1000mah,15C,2s的锂聚合电池重大概在45g左右。而2200mah,15c,3s的电池就重达140g左右了。那么,有不有可能后者比前者轻呢??就目前科技来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卖家告诉你他的2000mah的电池比其它商家1000mah的电池要轻,那他一定是个大骗子,大大的骗子。所以,重量也可以成为电池容量,C数是否有没有虚标的一个衡量标志,当然,这需要经验来配合。锂电选70元左右2S,100元左右的3S,容量为1000mah,放电为15C左右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
螺旋桨

螺旋桨不贵,塑料的便宜至1.5元,好的一般也在5元至10元左右。桨有两个重要的参数,桨直径(桨径)和桨螺距(螺距),单位均为英寸。例如8060桨,就是说这个桨直径是8英寸。即8*2.54=20.32厘米。螺距则为6英寸。螺距则代表桨旋转一周前进的距离。直观理解就是你拿一个20.32厘米的薄木片,两只手捏住两端,各向相反方向扭动。扭一下就是8010,再扭一下8020,再扭狠点就是8060,哈哈!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桨直径和螺距越大,桨能提供的拉(推)力越大。注意桨直径是指桨转动所形成的圆的直径,而不是桨叶的总长度。对于双叶桨(两片桨叶,这是最常用的桨)恰好是两片桨叶长度之和;而对于单叶桨,直径是桨叶的长度*2;而三叶桨,直径就不是桨叶之和了。如果手里没有小桨,很多高手都是将大桨截断后使用。桨截断后桨直径会变小,但桨距是不会变化的。例如将7035桨截断至5寸,便是5035桨。(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正!))

网友:
充电器

虽然模型飞机飞行时用不着它,但无论是镍氢,还是锂电,用完了都得充电。充电就必须用到充电器,锂电最好用平衡充。为什么?论坛中有讲关于电池的帖子,说得已经很清楚,大家可以翻翻。我相信新手在买设备时和我一样,买这个充电器是最心痛的、最不理解的。因为直正的平衡充,至少150元左右,比电池还贵些!如果你想便宜,可以选择镍氢加15元左右的电源式充电器。但飞机的重量就很难控制的很轻,事实上飞机重量很大一部分是电池的功劳。如果选择镍氢,我建议充电器甚至可以不买,找个电流适配器改改就可以。注意输出电压类型和大小,比如10s镍氢,电压是12V。但充满后一节大概是1.4V至1.5V。那么输入电压在14V和15V之间就可以。输出电流在500ma左右,原则是小得大不得。像我一样不懂电子的注意输出电压类型。如果上面标output DC 15V 500ma,表示输出直流电压为15V,电流为500ma。如果标是AC,表示输出的交流电压15V,那就千万不能用。前天我高高兴兴地从单位拿回一个打描仪的15V电源适配器,结果上面标是输出AC,白高兴了。而选择锂聚合,那最好或者说一定要选择平衡充,便宜的有50元左右的ESKY-0851平衡充,注意这个充电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桔红色,一个是墨绿色。要买后者,因为后者是最新的版本。贵的我就不说了,搜下论坛介绍,600元左右应该是平衡充中端产品中的高端产品了。

楼主(2012-11-19):
这几天入手911在室内飞一下小鸡,冬天冷外面没法飞了

楼主:
小鸡鸡飞的很不爽,只用了几天就出了

网友:
新人学习了,如果以后再加点控油门螺距设置就更完美了

网友:
此贴已阅,批准!

网友:
加油 加油 我是新手 潜水中

网友(2013-04-26):
学习了 但我自己的飞机震动好大 怎么排震啊

网友(2013-09-06):
mark一下。算技术帖了

网友:
德玛西亚万岁

楼主(2013-10-06):
我的直机调试经验,希望可以帮到新入模的朋友。

    我的直机调试经验,希望可以帮到新入模的朋友。

    好多新手朋友问我好多调试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直机如何调螺距?尾巴我感度也设了,也用的好电子,为什么锁不住?不飞3D,正常飞行应该如何调机?等等一些问题。有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却让我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说起。说到底,其实还是对直机调试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没有掌握一个系统的调机思路。

    其实调机很简单。不管是3D飞行或正常飞行,这只是飞行的两种形式,调机方法只有一种。

    可以简单到一个字来概括:平。两个字:水平。一句话:默认螺距下,油门摇杆中立,舵机臂水平,十字盘水平且在中立位,日子框水平(与中联为90度)大桨为0度。既然这句话是思路。可能新手朋友看了不会明白。我在这里把这句话分解开来。分解完成,调机完成。

(提前要准备的,电机线拔下来,(设定油门锁定开关THROTTLE HOLD),控里所有微调全部置零,包括SUB-Trim,确认十字混控swash和舵机运动方向reverse都正确。全部调试过程飞机要在通电状态。。电直调机,面板微调永远都不要动)

  何为默认螺距,就是控的螺距曲线是一条斜直线。对应5点的控分别是,0%,25,50,75,100%。使用默认螺距是为了确认油门摇杆行程中点对应螺距曲线50%实现真正的行程中立。油门摇杆放在中间,那就对应曲线的50%,摇杆行程的中立点已经找到,保持摇杆中立不要动,继续下一步,为使舵机臂水平,首先要尽量把舵臂安装水平,装上以后,使用控的SUB-TIM,把三个斜盘舵机调至目测水平。连接拉杆到十字盘,通过调节三个拉杆使十字盘水平而且要在主轴行程的中立位,这样的目的是确保十字盘上下移动行程一致。不一致会导致负螺距与正螺距最大度数不对称。(这一步需要费点功夫,可通过调节SWASH里的PIT百分比,配合着油门摇杆,螺距尺测量正负最大螺距来找到),注意两点,推油门到顶时副翼摇杆打到头,十字盘不要碰到中联,拉油门到底,副翼摇杆打到头,十字盘不要顶到侧板,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就明白了,这里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确定集体螺距,(+-11度可以基本满足需要)。搞定了以后,把油门摇杆还要放在中立,继续下一步,日子框水平,把中联作为参照物。让它们呈90度,这样日子框基本为水平了,最后把螺距尺放在桨上,调节拉杆让大桨为0度,两支桨都调到0度。到这里,旋翼头部分就调好了。顺便说个小技巧。两边的桨都为0度了,就不会有双桨了。双桨其实是这样调的,呵呵。

OK,调好了以后,(才能)继续下面的工作: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循环螺距,循环螺距是指把副翼或升降打到最大的度数,这个度数越大,飞机侧飞和升降的动作越灵活,也就是翻滚的速度越快。测量的方法(默认螺距下,油门摇杆中立)1,让大桨平行与机身,打副翼舵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副翼面的最大度数。2,让大桨与机身呈十字,打升降舵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升降面的最大度数。调整方法:通过调节SWASH里的AIL和ELE百分比来增加或减小度数。分别测量,把副翼和升降调出同一度数,这两者一起称为循环螺距。我飞450设8度。已经可以满足一般3D的需求了。新手朋友,可以调5-6度可以让飞机更稳一些,其次再通过DR设置里的EXP再微调一下手感。就更给力了。

最后在控上设个飞行模式开关来切换各个飞行模式。把每个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分别设置一下就爽飞了。拿450举例说明,正常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一般为0,45,60,80,100,螺距曲线为,50,65,75,85,100。3D飞行模式的油门为,全程100%,螺距曲线为:0,25,50,75,100。这里大家想一下,螺距曲线里的50代表多少度呢?呵呵。如果你能回答上来,前面我算没白说。这样旋翼头部分就调整完毕了。

  头OK了,再说尾,先准备工作,确认尾巴各位置顺滑。飞机通电状态下,先把控里的锁尾调到非锁尾状态,第一步,找到尾舵机的中立点(找到与尾管垂直,舵盘的正上方位置孔),安装舵盘,装球头,安装好拉杆,通过移动尾舵机的在尾管的相对位置,(对尾观察)找到尾滑套在尾轴上中间稍偏左位置固定好尾舵机架。确认尾推中立点完成。第二步,调节锁尾行程(通过舵螺仪设置),原则是两端不碰,尽量靠边。第三步,打方向舵摇杆看方向是否正确(对尾时左打方向尾推向右,右打尾推向左为正确)如不正确,通过控里reverse菜单把方向通道反向既可;第四步,舵螺仪锁尾修正方向是否正确。方法是:在控里打开锁尾状态,JR控85%,futaba控50%(对尾时,尾巴向右转,尾舵机摇臂要向机身方向修正)如不正确,通过舵螺仪调整锁尾反向。最后飞行测试,飞行中如有***抖尾,请适量减小感度直至不抖为佳。为了更适合自己的手感可以通过DR里的EXP来微调下RUD项的手感。

贴子的最后,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有没讲到的或某些方面有疑惑,欢迎大家联系我,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
今年没怎么飞,五月份飞了一次把炸了就一直没动过,前几天才买了上千块钱的配件给修好,这几天又练上了,通过这几天的训练,进步还是不小的。明年开春一定要好好爽飞一下。要不就白瞎的买那么多配件了。买那么多配件就是怕炸了没件,这次可有得用了。哈哈

网友:
作为同为新手的我, 要像你学习。。。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