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论坛高手前辈关于无副翼

楼主(2012-01-15):
无副翼会比有副翼稳一点吗,这样新手上无副翼会不会好上手一点,还有飞越的三轴,非耐的三轴,KDS的三轴,亚拓的3GX那个好一点飞越的怎么没见人用过,F3C和3D有什么不同

网友:
我也新手,自己单飞,入的有副翼。就有副翼要设置的东西我都很多不懂的,无副翼现在不考虑,刚出来等都测试好了再买,顺便等dfc,嘿嘿顺便说下我超级菜鸟,飞机自己调的,别人帮看过试飞了说还行,正要开始模拟练习,飞机还不敢飞。。。。

网友:
都说遥控直升机极难控制,脱控3秒几乎都不行,即使无风也如此,就是因为它的自稳定性很差。这些指的就是有副翼直升机。总之,地球上人类的机器,技术含量越低,自动化程度越低,对操作它的人的要求就越高。过去没有三轴陀螺仪,那是没办法。有很多新手连对尾悬停学了几个月都学不会学不好(抱怨大喊,我什么都没有动,它怎么自己就歪到一边去了呢?它自己怎么就要跟大地严重接吻呢????)。炸了无数次,信心和兴趣锐减,甚至退模,就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现在有了无副翼,其实正确说法应该是有了三轴陀螺仪,模型直升机的自稳定性大大提高,基本实现:控的杆不动,它就不动,杆动它才动(虚位小、调得非常好、无风状态下),这就极大减轻了新手初学的难度,有些脱控可以达几十秒!但它的初期调试有一定难度,要有老手帮助或者把三轴陀螺仪的设置好好掌握才行。总结来说,对比如下:

有无副翼     调试    操控   进步速度   购买成本   维修工作量  维修成本
      有          简单      难          慢             低            大                 大
      无          略难    较易         快             高            小                 小

我虽然在上表中说调试方面有副翼简单,无副翼略难,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就也不尽然。因为有副翼主旋翼头结构复杂,如果拉杆和球头扣都没有装好给你,那新手调十字盘水平等等,难度要大很多。而无副翼因为主旋翼头结构简单很多,难度就小很多。我这里依然说难度大,是指对新手来说的三轴陀螺仪的调试。

关于几个品牌的三轴陀螺仪的“好坏”,我认为基本与它们的价格成正比,去看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A:
LS的兄弟,有副翼不就是为了增加自稳嘛,无副翼悬停时稳是稳,但动起来,几个新手受得了

网友:
同意 LS, 无副翼飛航綫要難一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
 无副翼和有副翼跟进步速度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比较容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兄弟,有副翼不就是为了增加自稳嘛,无副翼悬停时稳是稳,但动起来,几个新手受得了

兄弟,副翼不是平衡锤,副翼的作用不是平衡,是起杠杆作用,就是舵机力作用于斜盘,斜盘拉动副翼,副翼再带动主旋翼,目的是减低对舵机力量的要求。过去舵机的力量都比较小。现在无副翼不是也经常讲,舵机要选好的、力量大、金属齿的等等吗。
至于动起来新手受不了,那是设置和杆量的问题,完全可以设到受到了的范围。而新手的杆量也不能动不动就很大啊,要掌握非常非常微弱的杆量的操作啊!!

网友:
新手飞450的无副翼难度大了,无副翼最好是500以上的大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