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不起来了,光在地面打转请大虾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2-01-15):
菜鸟只会悬停,前些日子3米高度下来把山寨500给炸了,屁股着地的,损失大奖、尾管,尾撑杆、尾旋翼,尾波箱等。全部更新后试飞发现飞机起不来了,小油门时锁尾
舵机
动作正常,但一过50%就在地面打转(快速右旋,舵量打到底也不管用),不锁尾了。飞机震动不大,螺距正常,尾旋翼新换的,尾推也很顺滑,就差
陀螺仪
没更换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侠们帮忙指点。大过年的真的很郁闷。

网友A:
不是调机时候把陀螺仪反向了 就是尾传动机构有打滑的地方
我感觉是后一个的可能性面大 如果是皮带传动的重点检查 对转齿 尾轴 和皮带的松紧
也有可能是安装是尾巴旋转方向和变矩方向装错了 最好先对着说明书检查一遍

楼主:
谢谢LS指点,我回头再看看对转齿轮有没有问题。我开始也怀疑过是否皮带过松导致尾巴丢转,后来调紧了但问题没解决。陀螺仪应该不会反向,没有重设过,而且小油门时还是能控制的。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B:
检查结果如何?

楼主:
按沙发的指点全都检查过了,都没问题。小油门时锁尾方向和动作都正常,油门一大就控制不住自旋起来了,目前还是NG。注:卸掉主桨和尾桨后即使最大油门也是原地不动,震动方面没有问题。抽时间再分别换换尾舵机和陀螺仪看看吧。可现在手头没有多余的尾舵机,不知拿那个450上的小神舵115MG能不能暂时代替一下?

网友C:
皮带装反没???机尾对自己。从上往下看。大浆顺时针转。尾桨逆时针转。

楼主:
皮带方向没问题,是大桨顺时针,尾桨逆时针转的

网友D:
沙发已经把所有问题都提出来了,如果都按照此法检查还找不到原因。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大过年的,你懂的

网友E:
看看控吧,是不是打到非锁尾啦

网友F:
顶9楼的说法

网友G:
不应该呀,没见过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是螺距

网友H: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I:
貌视陀螺仪上的正逆反向了或者是皮带装反了,一定要仔细检查,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J(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K:
不是陀螺仪修正反了,就是皮带反了

网友(2013-12-31):
新手入魔,路过学习

网友L:
楼主如果解决了问题请告诉大家一下,下次碰到这等疑难杂症可作参考。

网友M:
等着楼主最后谜底

网友N:
我觉得可能楼主的尾桨舵机的中点没有设好吧,以致左右转的行程不对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