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DIY脚架forMCPX

楼主(2012-01-15):
受jsc1974兄弟的影响,加之自己的脚架摔坏,我也用1mm铁丝自制了一个脚架,不过重量稍重,准备用塑料原件重新改进。。。。

重量重了

重量重了

楼主:
反正新人练习用,难看点,重点也无所谓了,现在用它练悬停呢。

网友:
樓主能不能把rkh的腳架拆解開來我想看看支架的設計、腳板的固定、電池架,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若是能用卡尺量下更好了。

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早上在棚子下飛了五電,下午受不了冷風回房間修改縮小電池架的尺寸,這幾天飛的多發現其實整付腳架損壞最高的是支架折彎處,大炸時角度會變要用手折修正回來,再來就是碳片跟鋁片粘合後會炸開,我昨天早上測試,上次只用502粘這次先用聚乙烯再用502,結果還是會炸開,只是不會全部分離,應該是聚乙烯比較有韌產,所以又作一付腳架,在碳片跟鋁片粘合後再一根細線綁緊再上502,等等去測試看看。

而腳板從一開始diy腳架,炸壞這麼多0.3mm的玻纖腳板卻是沒損壞過,所以我決定改用0.3mm的3k碳纖板,不過要等過年後才拿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