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炸机后打转

楼主(2012-01-15):
伟力911飞行时撞上树枝,跌落后发现尾电机不转,检查知尾电机的电源线断,线接好后尾电机只有在大浆高速转动时方才转动。JJ即使在起飞后仍旋转似陀螺。不知是尾电机挂了,还是主板挂了,还是。。。恳请各位魔友赐教!

网友:
我前几天刚遇到这个事,飞的也不高,撞到自己就掉下去,之后就出现你那样的问题了,我也问过淘宝店主了,他也不清楚,有可能是电机,也有可能是主板,但我个人觉得电机最有可能,因为舵机和主机都是完好的,而且主板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就坏了吧,(被机头罩罩住的),我就又买了个裸机和一个尾电机,(害怕不是电机的问题,所以就买了个裸机)

楼主:
结果如何呢?

网友:
我买裸机,老控对不了频,求解.

网友:
结果是,年底快递慢的像牛(蜗牛)一样,还没到,过两天到了再来说。

网友:
买裸机不划算啊,不等于又买了一个吗。。。。。。。

网友:
没出现过~~

网友:
前几天下雨在桥下飞,不小心撞桥墩掉下来后出现类似情况
起初尾电机断线,重新焊接后发现出现和楼主一样问题,更换尾电机无果
最后发现是电路板上的一个零件出问题。可以参考下面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到?
前面图片太大,没显示出来,现在重新上传过应该能看到吧...(起码我能看到

网友:
看见了,谢LZ!我也要进V911了。

网友:
丁兄终经不住诱惑啊!哈哈!我早入了,呵呵!每天爽飞5块电,飞了个把月了,电机都很健康!难得的好机!

网友:
昨天出去顺便到电子城买了几个16M晶振
今天换上后问题解决,锁尾效果良好,没有再出现打转的情况。

网友:
16M晶振...换上后问题解决,锁尾效果良好.

学习了,谢hlyx19兄。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 V911也出現類似問題,換尾摩也解決不了問題,請問 16M 晶振有何作用?

楼主(2012-02-19):
唉。我已经进了911主板了。

楼主:
最近又进大伟力,爽飞。今天一阵风吹走,搜寻半天发现挂在树杈上,平衡锤弯了,弄不直。还好有备用的。换上备用的,一切照旧!呵呵!

楼主:
旋转不如小JJ911灵活!

网友C:
平衡锤弯了,弄不直。
复19楼:
可用热水复原法:
把平衡杆放入刚沸水内浸三分钟。
取出用双手(包毛巾)拉直,
手拉著用冷水冲洗一分钟,即可复原。
风干后两边锤子上502加固,可防炸脱。
陈伯

网友D:
我一定试试你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