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JR X11增加油门螺距曲线点位的问题。。。

楼主(2012-01-15):
不知道设定此曲线的时候飞机要不要通电,我在飞机断电的情况下,进入THR CURVE,然后把油门摇杆拨到25%的位置,左下角出现ADD,可是怎样增加这一个点位呢,说明书上说:“功能键的部分就会显示“ADD”,您可以按下按键增加点位”,就这么一句笼统的话,安了按键,直接进入第一点的设置了,而没有增加点位。。。愁啊。。。用着X11却是3点曲线。。。

网友A:
HOHO  11X 默认是 3点 可以自定义 其他点 。。出现ADD 时候按边上对应的键  第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HO  11X 默认是 3点 可以自定义 其他点 。。出现ADD 时候按边上对应的键  第4个。。。

...........就这个键没按。。。说明书也不说清楚点。。。这个键旁边还没有字母。。。我以为啥用都没有。。。

网友:
这类似ATM机,对应的按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