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各位高手个问题!

楼主(2012-01-15):
我手头有个一米多长的履带车模型空壳,想用两个250w的电动自行车有刷
电机
来驱动,电源24V铅蓄
电池
,但是电子
调速器
还不知怎么选。
我目前的遥控设备是FUTABA的航模
遥控器
,输出的控制信号只有PWM波,电动自行车原装的电调不知能不能控制
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taobao买24V高压电调

网友B:
tank
履带车模型空壳 ?????上图在说

网友C:
上图+1
另外我是来围观LZ的id的

网友D:
这么大还是搞成油动的吧

楼主:
图暂时没有,假期车不在身边,24V的大电调能用模型的接收机控制吗?
(这个id什么的任它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特殊原因,要求坦克在室内使用,不能用油的了

网友E:
24V电调也是可以用接收机信号控制的,你可以在淘宝看到,MD35做的

网友F:
还是油动的,电调太贵,电动自行车电调是单向的,没听说谁家自行车带倒档啊!1米那么大,在屋子里开太小跑不开!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C%B9%BF%CB
你可以问这位大侠 他用的也是24V的电调

网友E:
现在市场上有卖双向的电动车控制器,电瓶3轮车和电动车通用,一般的电动车使用要取消后退那一路的,价格很便宜,90元左右,但是却是无刷的:funk:,还有油门控制就不知道能不能用接收机控制
有刷的电动车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生产了

网友G:
铁盒三号也是两只250W电机驱动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