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时电池应该怎么插上啊,是不是两个头都必须插在上 ...
B6充电时电池应该怎么插上啊,是不是两个头都必须插在上面

楼主(2012-01-15):
新手还不知道怎么保养和使用
电池
、
希望各位解释下
比如充电电流在一般应该设置成多少
还有如果长时间不用,电池应该放电到什么电压,放电电流设置多大合适
电池充满电之后正常电压多少,使用到多少V之后不能再使用
我用到LI电 3S和2S 的

网友A:
都都插。。3.8V保存电压。

网友B:
搜说明书去,一般是2200mah的充电电流2.2,选bl开头的哪项,满电在4.19左右,满了自己会停。

网友C:
建议充电电流,设置为,1.5A左右,为好,对电池比较缓。。
有钳子的那头,是接,12V直流,,
T头那块是串冲口。还有平衡头接口,是接电池,是防呆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