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格式1300mAh的电池电压只有9V

楼主(2012-01-15):
一个月前买的
电池
只有9V现在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想问下电池一般正常充满后电压多少?用到多少电压后不能使用

网友A:
3S? 充满单节4.2~~我的电调在3.5左右保护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每一片电池的电压是多少呀?3S的话,每片充满是4.2V,一般出厂的电压是3.75V左右。如果是每片电压都是 3V左右,那就试试用小电流,小于1A电流充放电几次,激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两块正常,有一块只油1.7V
电池是不是坏的啊

网友B:
试一下我说的办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