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一个问题,潜水、看帖很久了,还是要提问一下,才能解决疑惑。
寂寞、

楼主(2012-01-15):
最近进了一批设备,红外三通接收,7MM电磁舵,一个6MM减速组,一个138MM桨,一个55MAH的
电池
。
我总觉得桨似乎太大了,6MM减速组4530桨似乎就行了,不知会不会造成反扭巨大?或者烧掉
电机
?
然后就是不知做什么机。目前在做一个好小子的飘飘,翼展38CM。只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大了一点,其次还是桨太大了……而且不知电磁舵的线有没有那么长。
能推荐一机型吗?按我的设备。这是我的第一架机……
各位能否帮一下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路过,纯消灭〇回复

网友B:
桨是不是太大,要看6mm减速组的减速比,实际运行时的电流,制作的机型等一些因素来综合考虑。如果是4:1减速比的6mm减速组,那138mm的桨就太大了,桨太大电机会过载,会烧坏电机。作为第一只室内机,推荐试一下BUMP,原设计是2通的,但很方便做成3通,这机可以在篮球场大小的室内场馆飞行。图纸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9048
。另外作为第一只室内机,最好按照图纸原比例制作(16英寸,大约40cm的翼展),比较容易成功。最后成品电磁线圈的线通常都是不够长的,可以自己用漆包线延长。

网友C:
如果是圆梦的6mm组,用4530没问题。用4025也行,要看全机重量。
翼展35--45cm就可以。
重量要在20g以内。
电磁舵机的连接线可以用0.07---0.15漆包线。
首架飞机还是翼载荷轻些好。
如果手中的材料不多,建议买套材,例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85569123
,像筋飞机在40cm上下的大多可改装。只是它们的缺点是比较重,上边的飞机起飞重量是16---18g,翼载荷4g多了。
如果减轻翼载荷还是以自制为好。
发射是一定用发射距阵的,用几只发射管的控制距离不够。

网友C:
另外,首架飞机还是二通比较好。二通的数据比较熟了,再上三通。不然对二通的数据很难有深入了解。

网友:
回复 板凳 hyw0114 的帖子 藤椅 xccdb 的帖子
谢谢各位的回复啊~
但仍有疑问:
我想做个起落架,不知是否合适?bump的机型我想用2mmEPP做,不知原版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二通的我飞过一架双发的飞机。只是纯属玩具级别,在加上第二天飞机就烂掉了,所以我只飞过1小时

网友:
但不知怎么回事,这边似乎下 载不了BUMP的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了……原来是这电脑里没有安装PDF,所以打不开

网友C:
2mmEPP做出的机子偏重。EPP轻翼荷的机子非常耐炸,但随着翼载荷的增加,就不太耐炸,而且入魔早期的机子越慢越好飞,所以建议用1mmEPP。机型以尽量减轻载荷的为好,如漂漂,机身以碳标之类为好,不建议大展弦比的机型,更不建议像真机,它们不但增加难度,而且增重。

网友:
回复 网友C:
1MM的EPP???
哪里有卖?要有的话哪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C:
二通的要单通道电机的,用你的三通省一路电磁舵,就是二通,也可以把三通全装上,实际飞起来会发现,不飞特技动作用二通足矣。而且,舵面二通机对几项参数要求不能马乎,不象三通机,水平舵会把几个固定参数涵盖掉,并增加了制做难度。

网友C:
最好自已热切。买的话有点不值,我买过5张,到现在做了二十多架红外机了,只用了半张。非要买我查查店家。

网友C:
epp太耐炸了,千炸不坏。

网友C:
1.2m*1m的10块一张,是大块epp切下的外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8813723

网友C:
1MM的EPP做机翼和机身的话,要用碳丝之类的加强。具体的要看机型和技术要求了。

网友:
谢谢回复啊……但是我觉得我电池会不会太小了?55MAH

网友C:
55MA电池不小。
用圆梦的35ma都可以。
不过用圆梦的75ma电池会更好,重量增加不多,性能提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