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ot尾巴抖动问题

楼主(2012-01-15):
今天重新调整了SPROT,但是发现尾巴抖动。左右上下都在抖动。
起初以为转速不够,陀螺感度大造成的。
之后提高了转速,降低感度。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有轻微抖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高手给看看。
集体螺距+-9 循环螺距没有量。天蝎星45A电调,定速70%,
电机
ALIGN 430X

网友A:
检查一下大桨夹轴承
尾桨夹的顺滑度
我看主要还是转速和螺距的相对值再大些,通常上下左右抖就是因为螺距大了,升力够了,能悬停,但是相对转速不够大,主轴方向的陀螺效应不足以维持飞机稳定
我之前有过类似问题,一次是调整转速就好了,一次是转速够了但大桨夹轴承坏了

楼主:
我初步估计是转速不够的原因。因为我的飞机要做到悬停,油门基本已经快推到底了。可能定速还不够吧。

网友B:
定速太低了 不过我不太明白 3S动力450为什么要定速呢

楼主:
瞎折腾嘛~~呵呵~~不过还真打算不用定速了....

网友C:
大桨也不能上得太紧,甩不直也会抖!

网友D:
大桨甩不直,可以说根本就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