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冬天飞油动直升机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2-01-15):
请问冬天在气温在零下15、6度的情况下飞
油动直升机
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我想应该注意怎么容易打着火~

网友B:
接收电,每个起落飞行结束后要看电压,点火的话预热一会就好点的

网友C:
一定要注意电池有没有池,能不能放出电。

网友D:
冬天电池特别不耐用.容易放电

楼主:
哦,明白了,我给接收机和电池都用保温棉抱起来了。那FUTABA 401陀螺仪和电子设备什么的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陀螺仪不好包海绵,呵呵

网友E:
容易扫齿,别一上去就暴力。。。

网友F:
总的来说就是悠着点飞 冬季塑料件很脆弱。

网友G:
零下这么低 我就不知道了 我这里最低也就10度左右 但是这个温度 我的机都出现了静电 不管是电还是油都出现了 于是我在侧板接了条线到电池的负极 就没事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碰过这情况

网友:
  太牛了 都会放电

网友H:
这么冷 给我 是 不会飞了的

楼主:
呵呵,今天上午10点左右,温度大概在零下7、8度,飞了2个起落,就是悬停和小航线,果然电池消耗很快啊,一块电池一个起落就低电压报警了,设备什么的还没有出现问题,锁尾也很不错,发动机打了大概10几秒才着!等天气再冷点儿再试试,呵呵

网友I:
温柔点.悠着点.

网友J:
新年快乐

网友K:
有用的经验 多交流!

楼主:
今天又出去试了试,气温大概在零下10度左右,飞的很温柔,呵呵,1900毫安4.8V的镍镉接收电池,正常飞了5分钟后,飞机偶然会出现一下抖动,没有规律!降落后测量电压,在1A负载下,电压为4.8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碰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