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用舵机!

楼主(2012-01-15):
坛上的模友!你们的WKM飞控多轴,都用什么型号的舵机云台舵机啊?感觉我的云台舵机不是很顺滑,有抖动的感觉!

网友:
我搞了个云台也在抖.

网友:
我用的JR原装539,没有抖舵,就是反应稍慢一点点,大动作不太行,慢飞很稳

最重要的是便宜

网友:
WKM的云台输出确实好像不够细腻,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为了适应65MG改低频率导致的

楼主:
我用的云台是XA的,和WKM配合总不是很顺滑.所以想买二只好一点的舵机试试!下图是模友阿里的测试数据,不知坛上的模友试用过没有!

网友A:
XA云台的横滚我用过9255和255hv,效果比原装那个好很多,但是视频效果还是不给力,齿传的虚位太大,另外阻尼力量太大,就算XA自己官方的视频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云台的横滚我用过9255和255hv,效果比原装那个好很多,但是视频效果还是不给力,齿传的虚位太大,另外阻尼力量太大,就算XA自己官方的视频也不行
学习了。谢谢!

网友:
XA的云台问题是减速比太大了,导致增稳动作的反应和行程都不行,光换舵机没啥用,减速齿轮一块换了还差不多

网友:
别折腾云台了,等大疆的吧,虽然贵点,一步到位,剩下很多事!

网友:
好云台真不容易

网友(2012-03-28):
试过将9254的电位器移到装阻尼的位置,同时把舵机输出齿轮的限位块去除,云台的速度和角度范围都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