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老鸟或版主进

楼主(2012-01-15):
为什么我的JJ起飞时鸡尾老以鸡架为中心逆时针转大约45度,这是为什么呢?T_T

网友A:
正常现象

楼主:
原帖由
johnnyzq
于 2012-1-15 22:31 发表
正常现象
额…………………

网友B:
陀螺仪和控制电路有问题,尾桨推力不能抵消大桨反扭力矩。真正的直升机也这样就麻烦了。

网友C:
1 陀螺是否开起锁尾模式
2 陀螺自检是否成功
3 陀螺是否反向
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不懂的可以PM我

网友D:
转速不够,锁不住
正确的起飞手法可以消除这个现象
转速尽量推高,但要让飞机不起来也不要地上打转
然后果然推到悬停,这样飞机就稳稳的起来了

楼主:
陀螺怎么开起锁尾模式?
陀螺怎样是自检?
陀螺怎样看是否反向?
@x@

楼主:
我的JJ是伟力V911,摔过几次就这样了,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陀螺怎么开起锁尾模式?
陀螺怎样是自检?
陀螺怎样看是否反向?
@x@
我的JJ是伟力V911,摔过几次就这样了,求教…

网友E:
重新对次频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就是尾电机已经废了

网友F:
慢慢的起飞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