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控必备的功能。选直机控的朋友必看。

楼主(2012-01-15):
好多朋友都说XG7控飞直机够用了,但不小得此控有没有中高低螺距时十字盘调平的功能,像天地飞7-9通控有没这个功能,我觉得选直机控这是个相当重要的功能,当然十字盘的修圆防干涉也是很重要的功能。好多选控的朋友没有考滤过这个功能,望懂的朋有谈谈,对我等新手的帮助很大,不然会买了个7通控飞了2月发现功能欠缺而重新换T8FG之类的控,还有个问题是相XG7,天7都好像是3组混控,这是否可用于前面讲的十字盘调平,天8是5组,天9好像7组。我说的十字盘调平与修圆这功能xuexing有贴子专门讲过。不过他并没提及哪些控具备此混控,这问题搞清了对准备买直机控而纠结的朋友帮助很大。希望朋友们多多分享您的经验,谢了。

网友:
现在用无副翼的都多了,这些功能有的是不能开的!!

网友A:
标题

高中低螺距十字盘调平功能可以通过辅助微调和舵角配合设定实现(没什么用,除非舵机有大问题,或者安装有大问题)。十字盘修圆可以通过可编程混控实现,两组即可(也没什么用,十字盘干涉说明循环螺距过大,或者十字盘不好,打开修圆功能以后单方向的滚转速率还会受到垂直方向的干扰)

网友:
原来用乐迪飞悬停航线,没问题!换成10C耍3D,爽但是高级功能几乎没用过!现在用TH9X+飞梦v3 ,够用!
总结: 直机的高级功能只是购控时的参考,实际飞行时用上的不多。

网友:
天7有舵角设置,可以调节3个舵机最高和最低点的位置,从而使得最高和最低点10盘都水平

网友:
头疼,正在选控呢

网友:
10c看那菜单就蒙圈了,,高级功能一个没用过

网友:
不懂,天7已经买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中低螺距十字盘调平功能可以通过辅助微调和舵角配合设定实现(没什么用,除非舵机有大问题,或者安装有大问题)。十字盘修圆可以通过可编程混控实现,两组即可(也没什么用,十字盘干涉说明循环螺距过大,或者十字 ...

请问高手,十字盘修圆可以通过可编程混控实现…………要怎么设置?偶想了一下发现又好像不行啊?

网友:
天7 天8 天9 都能搞定!!

网友:
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