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花牌45A电调的大侠进来下,有问题要问

楼主(2012-01-15):
开定速 普通模式下.推油门,马达反应慢,调哪里,
电机
是花牌3900KV,进角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定速缓启动是这样的等几秒便正常了

网友B:
如果不是定速,一般模式下的话电调 start up speed最好选这plane slow,这样油门响应才跟手一点,但是会牺牲缓启动,这个没有两全的方法啊。。。。

网友C:
18呗 问题是3S定速干嘛啊

网友D(2013-03-04):
花牌普遍这个毛病,用plane fast都不觉得跟手

网友E:
花牌不要用曲线飞,要用定速的,这个电调就是用来定速,所以不适合飞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