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爆 MCP X RKH主体

楼主(2012-01-16):
在XX的提引下我买了RKH的主体 说耐炸 。我就信了 ,当时 问苏州一位卖家买的 、卖家劝我不要买 我没听。坚持了自己的观念 买了RKH主体
收到包装后 觉得包装一般 但是也没在意。之前很多的升级件都是这样的包装 。

开装..装了我一个多小时 ,真不夸张 太难装了。一定要侧板拿下来把舵机固定好 然后 再装到主体上装的时候就发现 这板子太单薄了...半信半疑的装好了

装上主轴发现竟然多出一截....晕 一看说明书要切主轴,算了 一根主轴几十块钱了 不切将就着用试飞了。觉得好像还挺稳 ,就是声音大了点 也没去想。继续飞 。

因为 hp05所以 换了主体 。hp05s真的太爽了 。就想出去翻。。这不去外面没想到 。

飞了一个电池。准备下来 一不小心打错舵。立马切熄火 炸到了草坪上 。当时想 不是这rkh耐炸么

估计也没什么损失 。捡起飞机来 我哭了....后侧板直接断掉 大齿扫了两个齿 .以为是hp05s太暴力了 。

然后 忍痛定了一套侧板  装上后 仔细检查了一下 发现 大齿转起来是不平的 而且 新的大齿飞了一个电就很脏 总结原因 rkh的设计太蛋疼了...

板子都不是螺丝和塑料或者金属宁在一起的 而是 通过孔洞 拼接在一起的“坑爹啊!!!多用两颗螺丝会死啊”如此造成了轴承上下不平 导致了 主轴歪 接而导致了 大齿倾斜 。

当炸鸡的时候就很容易扫齿换上侧板继续飞继续炸。这次不敢用hp05s了 用c05m把 力气小一点 。。嗨。坑爹的事情在此发生 同一个地方又坏了 彻底失望     。。。

天那 我这是得罪谁了 。尼玛坑爹的RKH主体 谁说他好了!!!

好个蛋 完全是一个垃圾 真不夸张是个垃圾

上尸体图

断裂部位

一拆一堆的散件 要是你想换个舵机 一定要拆成这样才能换

主体都是用这个扣在一起的

卖家和我说 这主体 天生有缺 陷...为什么 我没有听他的话 后悔啊

垃圾 垃圾!!!!

照片发完了 大家看看 这算什么!!!

为了 装HP05s 我又买了MH主体  后悔啊!!!为什么当初没有买MH的 。抱着一丝希望 迎接MH主体 .

MH主体到货后 我那个高兴啊 马上拆包装 话说MH的包装真不错 精致的盒子 还送3mm尾管固定的塑料  而且 还有备用螺丝

还是自带三轴承的

不多说 上图 MH的图片就拍了一张就去装了、完美啊。装上后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虽然比原厂重了0.9克 但是 上无刷后 完全忽略不计。

试飞 各种炸鸡 。完好无时 之前有人说 MH的后侧板会断 但是我用力捏过 。没任何反映 非常的结实 虽然板子和RKH都是0.67mm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因素 我觉得MH的材质比RKH好太多了不是我吹。换上去之后 哇..真不是一样的感觉啊 ,谁用谁知道。

上包装图

发完了 在此提醒各位想买MCP X碳纤维主体的 千万别去买RKH 太坑爹了 除非 你有钱 又不炸鸡 又喜欢轻

发完睡觉

楼主:
还有话想说

总结一下两个主体的优缺点  对比

RKH 优点 轻 其他 "无"

缺点:不耐炸 极其的不耐炸 。
1.安装困难。装起来太麻烦 。费时间费脑细胞。 "精度低"
2.配件太贵!坑爹的侧板 要一套一起买 118 半个主体了   想要第三颗轴承还得出钱 一个轴承要50快 尼玛
3.不能用原厂主轴 ,(需要切割 尼玛 你这什么主体 还要自己切东西)要切割不然主轴会插到电池上
4.大齿容易扫齿,同上原因 导致大齿 转起来斜着 能不扫么
5.脚架安装和原装主体一样是塑料的 日常了 怕会和原装主体一样。脚架飞飞就掉下来

MH主体
优点 相对于RKH主体 已经原装主体 对比
1、安装方便,舵机 只要三颗螺丝就搞定 这样比原装更加牢靠 。尾管有固定 不用去切碳棒了
2、耐炸、配件便宜 侧板 只要48 而且 一般不会坏(虽然是弯的 但是受的力会分散 所以 不会想RKH一样一碰就断)
3、兼容性好 所有的主轴脚架 都能适应
而且 和RKH一样可以把尾管撑直接拧在主体上(我拧在了大齿上面一个螺丝上,卖家送了点3mm的螺丝我 拧在主体上支撑杠杠的。)
4.精度高 和原装主体 一样的尺寸 按照原装主体的缺 陷来设计 加以改进
5.脚架直接拧在主体上 虽然说不方便 但是 用了之后发现 这是个很好的设计  从此不用担心脚架掉下来了
6.还能直接换3mm尾管 。且包装内送了一些备用螺丝 很大方
7.包装精美 嘿嘿  。在我看来 很漂亮
8、、、、、、
缺点 :
1.重量重0.9克
2.第三颗轴承安装时候需要调节
3.无

说了这么多事实说话 谁用谁知道

楼主:
 赞一下卖家 很细心 送了我一下另外的螺丝 非常好用

网友:
碳的本来就不耐炸

网友:
我也喜欢MH的,很好。那包螺丝本来就是MH主体自带的

网友:
好帖。。  我现在用的是rkh的十字盘,感觉还不错。 我是不考虑换主体。。 坏了还是原厂的。

网友:
炸水泥地了吧

楼主:
砸草地了。砸水泥地我估计拿回来的就是尸体机。我的螺丝包有两包  那螺丝是另外的 嘿嘿 用来固定尾管撑太方便了 不用锁脚架了

mh真的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的分享
我正考虑要不要买的
目前看来,只有 买mh的了
不过,现在还有一种aeo的升级框架,是碳纤或者玻纤的盒式结构,有人试过怎么样么?
microheli的东西 150美元免邮费, 可是身边没有人玩了,自己买的 ...

自己买也得那么多 我还是淘宝吧。。而且是现货。。

aeo的倒没看过 大概多少钱啊 pm个地址看看

网友:
总结了那么多  说到底是你不听劝
RHK主体我大概是第一批真机实体无刷试验的  我估计更加是第一个炸到残废的
之前别人改都用了MH 因为没货才定的RHK
一次轻炸就断了  最后分析下来就是设计缺 陷
几个接点都太脆弱  而且使用卡位安装  受力后更加会断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被某某忽悠的
说RKH的轻,结构也不错

我了个去,明明是坑爹

网友B:
你仔细看吧 RHK的尾管上下部分 螺丝孔边缘1mm 甚至还不到1mm  但是是受力点
另外底板使用4个卡位固定  这边的宽度是多少 直插式的卡位还被动增加了碳纤板的承受力
所以这几个点是最容易断开的  板材用的又非常薄  虽然偷轻了  但是牺牲的是受力冲击
几个坑爹的接点更加是受到冲击100%泄力  泄到断

网友C:
感謝分享,我前兩天炸斷主機架的連接柱也差點想換mh的碳纖,不過看看還能修反正技術還不行炸壞的機會還是蠻高的,等壞到不行再換吧,我如果買了碳纖架,一定把每個板子先一比一的畫出來,以後板子裂了就自己diy不然實在太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吧 RHK的尾管上下部分 螺丝孔边缘1mm 甚至还不到1mm  但是是受力点
另外底板使用4个卡位固定  这边的宽度是多少 直插式的卡位还被动增加了碳纤板的承受力
所以这几个点是最容易断开的  板材用的又非常薄   ...

嗨,太坑爹了。悲催啊.买了MH 拆了RKH的才发现。这是什么垃圾设计啊.谁**说他好的 耐炸。耐炸个蛋,设计是好 能赚更多的钱把吧!!!鄙视

都怪自己不听好人的劝!!后悔莫及 算了 .以后 有教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分享,我前兩天炸斷主機架的連接柱也差點想換mh的碳纖,不過看看還能修反正技術還不行炸壞的機會還是蠻高的,等壞到不行再換吧,我如果買了碳纖架,一定把每個板子先一比一的畫出來,以後板子裂了就自己diy不然實 ...

不必担心 我炸了好多次了一点事都没。 不过 你的DIY能力真的很强 哈哈  说实在的 买板子自己切 没用 MH这个 真的不容易坏

网友:
LZ RKH尸体出吗 我收!

网友:
 这个机架是装B用的  不是炸的!

网友:
LZ当初就劝你用MH的了。嗨

网友D:
我的MH的尾管夹那两块碳纤板炸断了,想买还没货

MH经历大小炸,感觉还是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MH的尾管夹那两块碳纤板炸断了,想买还没货

MH经历大小炸,感觉还是挺不错

我的MH也曾烂过后面两块碳板…

网友:
RHK的东西绝对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