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求对比推荐,911,260a,双马,长城和美嘉欣f29。

楼主(2012-01-16):
急切希望入魔,看了几天,发现v911,260a和对应的长城,双马机型都不错,求各位给个建议。还有mjx新出的f29怎么样,我看了下是双电机,貌似负载太大了啊。

网友:
推荐V911机。。。

网友:
911吧!虽然对新手来说不是蛮好控制,但是很耐炸!

网友:
建议260a外面911毕竟不靠谱

网友:
260a 然后买911的配件

楼主:
我的想法是可不可以买260的机子然后买911的电机配件什么的装上去,实在要是费钱的话就买外面的山寨配件,尾舵空心电机才2块多,可不可行啊??

楼主:
还有能不能给911加上无刷高速引擎????

网友:
有米又不怕折腾的260a, 炸后换上911配件。
米少又怕折腾修理的911。

陈伯

楼主:
陈伯言中了,那我就入911了,再批量进一批配件

网友:
楼上的水王要关XHW,居然乱打报警电话

网友:
那我就入911了,再批量进一批配件

其实只要多买几块电,
另加五毛一套的拉杆五套+1元大齿两只就够了。

头罩脚架可用热溶胶补。
主尾电机不让太热(每飞一块电后都先让它冷却)会很耐用的。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只要拉杆5套和2个大齿就行了,主桨和锤子什么的都不需要吗?

网友:
也就是说只要拉杆5套和2个大齿就行了,主桨和锤子什么的都不需要吗?

都暂不需要。
我飞过超过250块电、炸过300次了。
只炸裂了头罩和丢失了两支拉杆。
平衡杆在锤子上滴点502就行。

注意户外暴飞时急弯,平衡杆会因打桨而脱落,
会丢失但不会坏。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需不需要再买一个2s 1300毫安的锂电给遥控器用?

网友:
119或120

网友:
那需不需要再买一个2s 1300毫安的锂电给遥控器用?

那要改装控内电池舱,也不知道2s电压是否够用。
先用 1.5vAA电 x 6 好了。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陈伯指点,请问5毛钱的“拉杆5套”这个拉杆具体是什么?我看了下卖家的5毛的东西只有叫“锁扣”的,还有什么司杆扣,中心轴,主架,固定转盘。。。还有新手的话4块电够了吗

网友:
911不解释~~而且如果有自信配件都可以不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手谈何自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