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飞过TYPHOON台风的朋友,机翼对插后,你们另作固定了吗?

楼主(2012-01-16):
我知道,如果仅仅是平飞、倒飞或快滚,由于机翼受到阻力后拉,是很难滑脱的。
但我喜欢拉高后,高速俯冲改平后转侧飞通场,这时的速度比最高处俯冲时要低很多,全碳的机翼又非常的重,我担心侧飞时会滑脱。
没做特别固定的朋友,你们实际飞下来觉得这样安全吗?
另做过固定的朋友,请教一下,你们是如何做的?我觉得如果只在机翼下面粘胶带的话,高速飞行的话,也纯粹是心理安慰而已。
还有,水平尾翼对插后需要另作固定吗?

网友A:
台风哪里做得了侧飞通场,机身根本没有侧面积。要是大坡度转弯还差不多。
实际的飞机倒是手上没有。我更喜欢V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风哪里做得了侧飞通场,机身根本没有侧面积。要是大坡度转弯还差不多。
实际的飞机倒是手上没有。我更喜欢V尾。

呵呵,这里当然说的不是3D机慢悠悠的那种保持侧飞。
滑翔机或竞速机速度如果够快,就能保持短暂的侧飞姿势而不掉高度。而正是因为速度快,短暂的几秒,已足够穿越一般飞场的整个通场距离了。
我经常这样飞,而且原先飞的那架K&S Falcon3竞速滑翔机还没有方向舵。侧飞高速通场的观赏性不错,但水平不足,不能像高手那样侧飞的那么低。
选择台风,就是因为它胜任高速飞行。想必也具备这个能力吧。

网友:
我飞过几次,没有出现松脱的现象,个人觉得楼主多虑了。

大家算算,自己手里飞机,服役期间的飞行时间加起来一共才有多久啊?不用太担心这种问题的。

网友:
看披萨上的图片,他们给机身脊背的位置贴一大片胶带,这样能好一些吧

以前飞太阳鸟,倒是把一片的平尾飞开过,后来我给碳棒上刷一层502,然后打磨一下让插的紧一些就没事了

网友B:
在碳棒端头,机翼和碳棒上钻个小孔,攻丝,上个小机米当销钉,就一两克不到,飞到散架都不会单翼了!!

网友:
楼上这种做法,我见过120级的3A飞机有这个设计。
用在滑翔机上,是不是在翼面上糊一块直径20毫米,厚0.5左右的补强再钻孔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碳棒端头,机翼和碳棒上钻个小孔,攻丝,上个小机米当销钉,就一两克不到,飞到散架都不会单翼了!!

这个方法我飞别的飞机时也用过,在看不到攻丝孔位置的情况下,要想把机米对准是挺费劲的事情,尽管可以碳棒上做一些记号,但实际使用中还是会觉得不太容易找到孔位。
前面有朋友说用502先涂一层增加阻尼的方法我想先试试。以前飞泡沫滑翔机时,我也是用泡沫胶在碳管上薄薄的涂一层,等干了后再插入机翼就不会滑脱了。

网友:
我飞诚利的P5B就是在平尾的碳杆上打眼用了个订书针定位很不错,从来没有掉下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