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推油不转

楼主(2012-01-16):
G4安装好了  推油门不转是为什么啊    看尾巴和副翼都动啊

网友:
用的什么控,要选择控制器

楼主:
天7  楼上加Q聊吧  297224197

网友:
通道映射 第七通道  反向那里打钩

网友:
呵呵,楼主新手,遇到了跟我一样的问题。

上周日搞了一个晚上没弄好,昨天再接再厉,总算解决了油门的问题。

我的是ESKY的控,用EMU进去后,自动检测通道正常,进入G4的Channel mapping (通道映射)后,发现第一通道默认为是油门(Throttle),用G4默认的通道搭配,发现可以操作固定翼,但操作直升机时却发现第一通道并不是油门,只动主桨,我左搞右搞,发现把第一通道变成Smoke (烟),直升机的油门就有了。 可能不同的控发出的信号对于G4来说都不相同, 你把每一个通道都搭配试试,看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副翼,哪个是转向,哪个是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