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p200 飞不起来哦

楼主(2012-01-16):
前两天 吧我原来的ep200 小升了下
电调和马大 换了 蝎子的25A 和 2206-3900kv的蝎子马达
结果怎么也飞不起来
原来用了 杂牌的4800kv马达+ 好盈30A 电调 很好飞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大家帮忙下拉

网友A:
转速或螺距不够

楼主:
意思是 马达的kv 小了? 还是?

网友B:
KV值相差太多了!

网友C:
3900肯定不行的。。。
飞200 要鞋子的5300kv的电机
原厂的是5600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上6S吧,哈哈

楼主:
刚才调了 之前是总巨问题
现在可以飞了 但我目前的技术才可以勉强4面悬停
不知道以后航线和3d 这个配置还可不可以哦
我的电池是3S哦

网友E:
我的200是KV4800的电机,配2S电池,齿轮都是原厂的,也没去数过是几齿的

网友F:
3S……3900KV……25A……
首先是重
其次就是尾巴会死得很快

楼主:
那谁能告诉一下 200 3s 最佳配置是什么呀?
或则2s 最佳配置也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