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jr xg7一个问题,大家帮看看正常吗?

楼主(2012-01-16):
这个属不属于质量问题,还是电位器质量就这样了,一分钱一分货?难道这个价钱就这样?

当油门在最低和最高位置时候,实际显示的数据并不是0 和 100。

看图:

网友:
可以校准的,软件能调就无碍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油门行程设置的数值

我已经把油门5点恢复到斜线,,还是最小位置1,最大位置98或者99
这种微小的误差,应该以后飞行上的设置吗?比如3d方面影响吗?

楼主:
如果油门行程默认最低点是1,那会不会一接电池,大奖就开始转动了?怕怕
商家建议我发到 jr青岛维修检测,大家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B:
完全没问题的~~~
觉得的不妥就做个电调的油门行程的校正~差个3%以内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的~~~
觉得的不妥就做个电调的油门行程的校正~差个3%以内太正常了

请问您说的行程校正怎么做?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一样的控,最低1,最高99,不过多摇下杆就可以变成0和100,这个没关系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也是xg7?

我感觉应该是美国手,改日本手之后造成的误差,两边的磨具精度不同,只要没事不影响飞行就ok

网友C:
我的是DSX7原厂美国手,油门最低也是1,用力压一下就变成0了,应该是模具问题,不影响使用的,油门最低时飞机也不会转的,电调也会自检不会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DSX7原厂美国手,油门最低也是1,用力压一下就变成0了,应该是模具问题,不影响使用的,油门最低时飞机也不会转的,电调也会自检不会报警的!

嗯,用力压,就会变成0 哈哈,一样。看来就这德行了。谢大家了,反正飞着没事,不影响

网友:
不知道JR XG7,但是DX7可以軟件校準。
自己查查DX7 Service Menu。。。
自行承擔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