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做X6电源可以用么

楼主(2012-01-16):
家里还有个电脑电源,可以X6的
充电器
么,对好线的话,看电压也是12v输出的,可以么省的买开关电源了

网友A:
小电流充电可以,大电流充电由于其他电压输出空载会保护的。

网友B:
接一个坏光驱,或硬盘就行,大电流还是买个明纬的350w电源吧,NES-35-12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正好有坏硬盘和光驱,就是空外输出保护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