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电机的车怎么实行左右转弯?

楼主(2012-01-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应该是摩托车发动机带动的,918的大作
如果没记错的话,下面这张就是他的原理图

网友:
类似图中那样,准备2根拉杆,再自制几个离合器,就可以了 ,又现牛人

网友:
双流 ,楼上两位都是自制双流的高手

网友:
单电机搞双流太难。一般只能单流,简单点,电机.差速器.左右半轴各装一个刹车,这是bank大最推荐的京商雪地车的设计

网友:
单电机双流就跟油动一个道理了,要靠其他机构来换向,不如双电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