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扳床的拉杆怎么拆?

楼主(2012-01-16):
手扳床的拉杆和法兰怎么拆?拉杆和主轴的螺丝已经拧下来了,但是拉杆还是拔不出来.还有法兰除了主轴孔没有其他孔借不了力,用手也拧不下来,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你这个是从那个古墓里挖出来的?

一般仪表车拉杆是用正牙螺纹拧上去的,你用锤子朝逆时针方向冲击即可松下来!

楼主:
感谢各位,我去试试

楼主:
再次感谢,拔出来了.法兰也一样冲击吗?会不会把轴承冲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