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螺丝上紧一点后,大桨夹转不动,正常吗?

楼主(2012-01-16):
横轴螺丝上紧一点后,大桨夹转不动,正常吗?
现在我都是上紧后再退一两圈。

另外,为什么横轴打了螺丝胶后,一点效果也没有,拆下螺丝后,上面本应该有白白的东西,现在什么也没有,不解中。。

刚才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所有东西上好后,横轴好像短了那么一两毫米,如果拧紧后,螺丝垫片会直接压迫到止推轴承上,造成桨夹无法转动,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横轴螺丝上紧一点后,大桨夹转不动,正常吗,完全不正常。
现在我都是上紧后再退一两圈。不能这么干,正常的上紧大桨夹能顺畅转动。

网友:
肯定不正常,可能是横轴垫圈薄了

网友:
从里面的山寨件上找原因

网友:
检查横轴长度或垫片厚度

网友:
顺畅点不好么?

网友:
少垫片了

网友:
首先看矿量大不大
一般来说两边都有两个小铝圈,要么轴承坏了,要么扭太紧不过都能转动只是有点紧

网友:
呵呵,我觉得大家没说到要点!横轴螺丝越紧当然越好,否则就极有可能射桨!你的大奖夹转不动或卡,或感觉又明显的阻力,是你的止推轴承没上好,那个带圆珠的圈务必放在槽里面,有时候放斜了,或没放到2个槽中心里,大桨必卡无疑!转动大桨或有明显的阻力!不信试试

网友A:
1  螺丝短了
2  垫片少了或者薄了
3  螺丝胶渗到轴承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螺丝短了
2  垫片少了或者薄了
3  螺丝胶渗到轴承里了

网友:
墊片厚了也不行。

网友:
横轴短一点,那就是桨夹那部分长一点.
o圈,铝环,其中一个短一点,问题就解决了.换个o圈试试吧.
o圈用时间长了也会小一点.

不是内丝有台阶的横轴吧?

还有种...要经常检查桨夹松动,做不到就...嘭,射桨!
螺丝上螺丝胶,上松些,桨夹转动顺滑就可以了.
过段时间再上紧螺丝应该就不紧了,因为o圈磨损了.

网友:
本来就直接压倒推力轴承上的  肯定是垫片忘了装了
  或者推力轴承内外圈装反了

网友:
。。。 这个问题只要细心检查一下 一定能找到原因的  如果这个都要来论坛靠求助解决 哪以后会遇到的问题 要比这个复杂困难得多

网友B:
肯定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