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襟副翼混控问题

楼主(2012-01-16):
舵机A接1通道     舵机B接6通道
6通道由开关F控制

现在打开襟副翼混控,发现摇动副翼摇杆,AB一起动,可以实现副翼作用
但是拨动开关F,却没有任何反应
关闭襟翼副翼混控,开关F可以控制舵机B,但不能控制舵机A

现在需要用开关F的0,1,2位置控制襟翼上下偏转,请教如何设置

多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A接1通道     舵机B接6通道
6通道由开关F控制

现在打开襟副翼混控,发现摇动副翼摇杆,AB一起动,可以实现副翼作用
但是拨动开关F,却没有任何反应
关闭襟翼副翼混控,开关F可以控制舵机B,但不能控制舵 ...

您好:
       在高级菜单内设置可编程混控功能设置6通控制1通道,即可实现,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还需要设置控制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需要设置控制比例?

您好:
            是需要设置控制比例的,比例千万不能是0,要不打摇杆是没有任何的反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