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定点、定高——返航 问题??

楼主(2012-01-16):
原来老的GPS问题较多,我基本上没用,现在有了反而不会用了,只好问一下了。
问题:GPS定点、定高怎么控制?怎样返航?
1、定高 是不是松开油门的高度就是定高的高度?
2、定点 是不是松开所有的控制就实现了定点、定高?
3、是不是打开GPS功能的点就是返航点?

网友A:
1、定高 是不是松开油门的高度就是定高的高度?
  答:當油門處於懸停(即不是爬升或者下降)油門時,大概松桿1-2秒,就會進入定高。期間不能改變油門位置。

2、定点 是不是松开所有的控制就实现了定点、定高?
  答:在油門在懸停位置的時候,鬆開所有動作的操控時,大概松桿1-2秒,就會進入定點,定高基於第一條,同時起作用。

3、是不是打开GPS功能的点就是返航点?
   答:返航點是起飛的點,不是搜星的點,在你起飛的位置是HOME點,打開返航後,飛機會回到起飛的那個點,也就是HOME點。

网友:
现在gps精度多少?我的手机最多1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定高 是不是松开油门的高度就是定高的高度?
  答:當油門處於懸停(即不是爬升或者下降)油門時,大概松桿1-2秒,就會進入定高。期間不能改變油門位置。

2、定点 是不是松开所有的控制就实现了定点、定高?
...

楼主:
谢谢J6的解答,可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3、是不是打开GPS功能的点就是返航点?
    答:返航點是起飛的點,不是搜星的點,在你起飛的位置是HOME點,打開返航後,飛機會回到起飛的那個點,也就是HOME點。“
  起飞点是HOME点?那HOME点是一个2维平面的点还是3维的点?要是3维的,那不就降落到地面了,要是没有一个精确的高度控制,必定撞到地面炸鸡,前一段论坛里谁发过一个哪家?飞控4轴起飞然后返回自动降落的录像,他们的飞控自动返回降落是这样一个过程”拉高——返回——下降——精确缓慢下降(40厘米高度开始)“,不知XA飞控什么时候能实现?

网友:
有个重点就是不用1...2秒,,,只要0.几就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J6的解答,可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3、是不是打开GPS功能的点就是返航点?
    答:返航點是起飛的點,不是搜星的點,在你起飛的位置是HOME點,打開返航後,飛機會回到起飛的那個點,也就是HOME點。“
  起飞点 ...

返航點是個二維的點,也就是GPS的一個坐標點!當返航開關打開後,飛機會在保持在你打開返航開關的那一刻的飛行高度的同時,飛回HOME點,期間如果你拉高或降低油門,飛機會在返航的同時,高度會隨著你操控油門的位置變化做出相應的爬升或下降!所以建議打開返航後,油門也不操作,讓飛機在同一個高度返航!

楼主:
 知道了,再次谢谢J6,这两天装机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航點是個二維的點,也就是GPS的一個坐標點!當返航開關打開後,飛機會在保持在你打開返航開關的那一刻的飛行高度的同時,飛回HOME點,期間如果你拉高或降低油門,飛機會在返航的同時,高度會隨著你操控油門的位 ...

高度控制我觉得不太好,如果飞机飞远了根本就看不清姿态,更不要说飞机现在是爬高还是下降,现在打开返航飞机要不就下地狱,要不就上天堂,这样的返航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