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头疼的抖动问题,求高手会诊~~~

楼主(2012-01-16):
600N,有副翼,轴传,用MB2.0锁尾
低速悬停的时候正常,轻微可忽略的抖动。
切航线模式的时候,抖动厉害,尾巴不抽,是机身抖动,脚架左右摆动。
已经确认:
大桨重心一致,重量一致
副翼重量一致
尾翼重心和重量一致

能查的都查了,问题出在哪,高手给把把脉~~~~

找到原因了,总结一下,给后面有同样问题的朋友有点帮助
1. 大桨夹太紧,即使高速下,大桨的离心力也拉不直大桨,故造成抖动,只要稍松开大桨即可。
2. 油门曲线和螺距匹配,非高速下,若螺距较大,空气的阻力也较大,空气的阻力能使得大桨有轻微的震动,从而导致左右抖动,
    至于为何前后不抖动,我的理解是以主轴为中心的前后机身的扭矩较高,能抵消大桨带来的震动,故在飞行中只体现出左右抖动。解决办法就是降低螺距曲线,或者可以从控上的螺距微调,飞行中即可调整。

网友:
主轴轴承看看有没有挂掉

网友:
传动结构排查法查找原因吧

网友:
大桨紧了?

网友:
因为正好到这个转速 大桨出现甩不直的情况。建议加高转速或降低转速 试试!

网友:
跟我原来现象差不多  1 看中联是否在固定柱中 2  看主轴固定螺丝是否夹紧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应该是大桨紧了,与我500一样的毛病,低速不抖,高速抖!现在调松了症状立马消失。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明天试试

楼主:
找到原因了,总结一下,给后面有同样问题的朋友有点帮助
1. 大桨夹太紧,即使高速下,大桨的离心力也拉不直大桨,故造成抖动,只要稍松开大桨即可。
2. 油门曲线和螺距匹配,非高速下,若螺距较大,空气的阻力也较大,空气的阻力能使得大桨有轻微的震动,从而导致左右抖动,
    至于为何前后不抖动,我的理解是以主轴为中心的前后机身的扭矩较高,能抵消大桨带来的震动,故在飞行中只体现出左右抖动。解决办法就是降低螺距曲线,或者可以从控上的螺距微调,飞行中即可调整。

网友:
把Mb的雙面膠紙換了他,我的換了馬上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