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收机的天线有一点点脱落,这样影不影响距离

楼主(2012-01-16):
请问接收机的天线有一点点脱落,这样影不影响距离

网友:
自己动手焊下

网友:
我会上点锡,再上点热溶胶。

陈伯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影响的!而且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高频信号流过导体有种特殊的现象——趋肤效应。
不明白啥叫趋肤效应?
简单地说,就是高频信号电流会沿着导体的表面传递、导体内部几乎没有电流。
采用多股线的目的不光是因为其柔软,更重要的原因是:导线截面积相同时,多股线的表面积比单线大得多。因此,多股线更利于高频电流信号的传递、减少高频电流信号在导线上的损耗。
所以,当多股天线出现断股现象时,就得马上予以修复!使接收机的天线回路恢复正常,确保遥控系统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