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感度的设置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2-01-16):
MB的感度问题,MB系统里有感度设定,有五个可选,感度从高到低
控上也有感度设定,这俩感度之间有啥关系?

网友A:
混控不开,就follow MB的设置,控里面的感度混空打开,就follow控里的设置,我打开了控里面的感度设置,虽然MB说明书上说关闭一切混控,因为如果我不打开,飞机上电MB和接收机连接要花90秒的时间,打开感度混控以后只要20秒

楼主:
LS说的混控是啥混控,控里不就是GYRO SENSE这个选项设置感度参数么?
不知道你怎么说到混控了,和这两个感度有想干?